[求助] 为什么在极点处相位增加?

楼主(2020-04-20):
为毛,一个极点处相位增加~

网友A:
这肯定要么是你仿真出了问题要么是你电路出了问题,就算看你的图,在极点处相位并没有增加而是减小的,因为从-180度开始变化,到你极点处大概-100度,其实是减小了80度,只是你的相位反过来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要么是你仿真出了问题要么是你电路出了问题,就算看你的图,在极点处相位并没有增加而是减小的,因为 ...

感觉像是仿真器的一个bug,电路是一个三级放大器,第一级的输出是差分输出,第三级的输出到第一级的输出有补偿电容,开始只接了一路补偿电容,就有这样的仿真结果。把另外一路补偿电容接上之后就正常了。

楼主:
这个问题再度出现,让俺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