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er:按键控制LED实战

楼主(2020-04-20):
四个按键对应控制四个LED不同的状态。
1、逻辑设计,Verilog编写。
key是低电平有效,led是高电平有效。
2、确定引脚。
引脚分配完成后就把编写好的逻辑模块接入到实物。
3、编译成功,烧写到开发板,实现功能。
4、仿真。
定义时间单位 和时间精度。
module 功能_tb;
③定义端口:
reg输入;
wire输出;
(这里定义是reg型还是wire型与输入、输出无关)
初始化输入:
initial begin
     ......
     .......
      end
代码例化:
功能 u_功能(
     ......
     ......
);
endmodule
经上述说,在开发板和modelsim都实现具体的效果,按键控制LED实战结束。

网友A:
请教一下,按键消抖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按键消抖是怎样的?

通过延时来消抖,就是检测到电平变化了,都需要计数时间,我这里计数20ms,这个时间人眼察觉不出来。

网友A(2020-06-10):
引用 楼主:
通过延时来消抖,就是检测到电平变化了,都需要计数时间,我这里计数20ms,这个时间人眼察觉不出来。
...

要不要考虑一下硬件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虑一下硬件消抖?

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