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金属密度低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0):
大神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是要把金属再画宽点吗

网友:
补dummy呀,那一层少补那一层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最后在top上才补吗?做top的还能不会补?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在做模块DRC报出这个错的话可以暂时不用管它(不影响后面过lvs),top的时候填充dummy金属即可

网友:
做自己的cell不用管  最后面FAB一般会补的 包括AA 所有金属一般都会报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在做模块DRC报出这个错的话可以暂时不用管它(不影响后面过lvs),top的时候填充dummy金属即可 ...

谢谢你呀,受教啦

楼主:
谢谢各位,不一一回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在做模块DRC报出这个错的话可以暂时不用管它(不影响后面过lvs),top的时候填充dummy金属即可 ...

受教啦,是在做模块

网友(2023-02-14):
加了dummy block,还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