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电感的版图绘制

楼主(2020-04-20):
smic0.18工艺库中只有diff_ind_3t_rf、diff_ind_rf、ind_rf三种电感,
而且只能设置multiplier、inner radius、coil turns三个参数,没有电容值
电路图中用的是analoglib中的理想电感,版图的时候不会使用工艺库中的电感,求大神点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要怎么使用,不太清楚你的问题,库里面的电感直接调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怎么使用,不太清楚你的问题,库里面的电感直接调用就好了

库里的电感没有显示电感值,只能修改内径那三个参数,不知道电感值是多少
而且也不知道这三端口的第三端应该接哪,需不需要保护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库里的电感没有显示电感值,只能修改内径那三个参数,不知道电感值是多少
而且也不知道这三端口的第三端 ...

diff代表差分,这个第三个端口是中心抽头,一般是用于加直流电压的。看你是否需要差分电感还是普通的二端口电感。屏蔽环在原理图中没有端口,但是在版图中需要接地。至于电感值你可以查看工艺手册,自己也可以通过仿真S参数进行仿真,然后提取电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ff代表差分,这个第三个端口是中心抽头,一般是用于加直流电压的。看你是否需要差分电感还是普通的二端 ...

谢谢你,我试着做做看。

网友(2022-03-08):
tsmc的库从原理图转到版图损耗过大,就是我在原来图里调用的库里的元件,但是在版图里连接起来之后,原来一级放大器有10db的maxgain,放到版图里就只有7.1db了,不太理解,是版图有什么注意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