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半导体物理

楼主(2020-04-20):
一块均匀掺杂的均匀n型半导体,右边处于300k的温度下,左边处于400k的温度下,画出该半导体的能带图。
(半导体物理初学者,望多多指教)

楼主:
还没有人吗,顶一下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不过可以根据费米能级随温度的变化来判断大致,N型半导体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300k-400k),而且禁带宽度认为是导带减去价带,Eg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负温度系数),400k的导带电子理论上应该比300k下电子要稍微多一点,但是变化幅度特别不明显。,所以可以大概画个图形,右边费米能级比左边低,且禁带宽度也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不过可以根据费米能级随温度的变化来判断大致,N型半导体随温度的升高而下降(300k-400k), ...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还有一个疑问,同一块半导体处于热平衡状态下费米能级应该是一致的,半导体两边温度不同会达到热平衡状态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用手按在一块无法形成pn结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pn结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制作吗还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表达?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用手按在一块无法形成pn结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pn结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制 ...

难道你一直加温吗?当时不一样但最终的结果肯定会是热平衡的。学过异质结吗?你这个问题跟那个有点相似。

网友:
这种能带肯定是不连贯的,因为两边的费米能级是不同的,统一的费米能级是热平衡的标志。

楼主:
那这个图怎么画啊?像pn结那样吗?方便来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用手按在一块无法形成pn结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pn结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制 ...

这种成为掺杂,你学过半导体器件吗?里面有介绍

网友A:
附件,大概就是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n型半导体和p型半导体用手按在一块无法形成pn结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pn结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制 ...

这个想法很不科学,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因为pn结也就几um,甚至更小。你直接粘上去间隙会很大,而且不易扩散,pn结是少子器件。反正里面工艺很多知道原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大概就是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很不科学,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因为pn结也就几um,甚至更小。你直接粘上去间隙会很大,而且不易扩 ...

哈工大去年的考研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法很不科学,跟我那时候差不多。因为pn结也就几um,甚至更小。你直接粘上去间隙会很大,而且不易扩 ...

没有学过器件,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