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带隙基准

楼主(2020-04-20):
最近需要设计一个供电电压2.8-42V的带隙基准源,想通过通过低压PMOS+高压PMOS形成cascode形式实现降压,各位大佬有什么推荐的资料的吗

网友:
回帖后跳

网友A:
为何不先用高压搞个低压的粗糙电源,然后在这个电源下做bandgap?

网友B:
可以的 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做过

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以借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先用高压搞个低压的粗糙电源,然后在这个电源下做bandgap?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基准源是导师之前的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已经是做过的了,只是想用这个结构练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参考资料可以借鉴吗~

私。。。

网友(2025-07-24):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做过

求资料

网友:
把pmos电流源的cascode能换成高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