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时遇到undefined layer name问题

楼主(2020-04-20):
做PEX时,遇到图中的问题,请问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你可以具体看一下file的line1 中关于Res2的描述,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下面的问题看不清楚

网友A(2021-07-24):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3-12-14):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请问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