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跑spectre仿真用A的速度快还是I的?

楼主(2020-04-20):
最近想配一台工作站,有两种选择AMD3950X  和 Intel 10940X ;在这里请教一下,那个平台跑仿真要更快一些?比如spectre之类的仿真。谢谢!!!

网友A:
不要用A的跑,指令集不一样,A参数好看,速度不行

楼主:
好的 好的 感谢大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A的跑,指令集不一样,A参数好看,速度不行

A家单核不行,但是多核应该可以了啊。有比较过没?差多少?

网友:
同一个虚拟机在I与A都跑过,不吹不黑,还是觉得Intel稳定些,开APS时,Intel cpu负载能用满,但是AMD很多核不工作。但是也有可能这个虚拟机是在Intel上安装的,而且系统比较老,centos,新zen3 3700x cpu是不是支持不太好原因,求大神们有详细对比。我近期也在想搞台工作站玩玩

网友:
同求,希望有大佬能够解惑

网友:
和主频相关,amd3950整体性价比更高,不过我遇到过死机问题。如果对核数要求不多,就9900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