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帖求助virtuoso adexl pending问题

楼主(2020-04-20):
之前看到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61397-1-1.html说明这个问题,总结就是vnc服务器缺少字体的问题。
我看了下目录下的log文件,引用帖子的内容如下,报第一个没哟找到,就一直pending在那里不动。
看了下字体,似乎都在。fixed的几个字体也安装了。但是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580039-1-1.html这个帖子里说要copy /lib/i386-linux-gnu/libgcc_s.so.1    <IC615_installation_directory>/tools/lib/vnclibs/,我这里没有这个目录,copy了lib里面的这个文件去还是没有解决。

请教大家可能是哪里问题?

PS: ADEXL单独跑仿真没有问题,但是一旦要corner 就pending,不论几个corner,应该与jobs没有关系。

  • 28/01/16 17:44:12 Xvnc version 3.3.7 - built May 31 2004 15:31:52
  • 28/01/16 17:44:12 Copyright (C) 2002-2003 RealVNC Ltd.
  • 28/01/16 17:44:12 Copyright (C) 1994-2000 AT&T Laboratories Cambridge.
  • 28/01/16 17:44:12 All Rights Reserved.
  • 28/01/16 17:44:12 See http://www.realvnc.com for information on VNC
  • 28/01/16 17:44:12 Desktop name 'Tester-Laptop:81 (tester)' (Tester-Laptop:81)
  • 28/01/16 17:44:12 Protocol version supported 3.3
  • 28/01/16 17:44:12 Listening for VNC connections on TCP port 5981
  •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这里没有向前面说的那样报缺少哪个字体,就如图所示这样就停住了。

网友A(2020-06-07):
之前也碰到过,搞字体没用,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了。
现在新装了一台虚拟机,又有了,解决中。。。。。。

网友B:
libgcc_s.so.1 没有用,就是字体问题,试试yum install xorg-X11-fort* 命令。可以看看.vnc 还是.vnc candence 相关的目录下的问题。我就是安装字体解决问题的

网友:
好像是小写的x  yum install xorg-x11-fort*

网友C(2021-02-10):
Hi,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单独仿真可以,corner就pending

网友D(2022-06-09):
我也遇到了,只提示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实际目录是有的。坛子里的方法都试过了,没有用。请大侠支招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现在也碰到同样问题了。

楼主:
似乎与跑的路径也有关系。后来自己就好了

网友(2022-07-26):
yum install xorg* 解决

系统rhel7.3,本地repo,VNC远程
也是以下报错信息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misc/' not found - ignoring
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100dpi/' not found - ignoring

Fatal server error:
could not open default font 'fixed'

网友(2022-11-10):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只提示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实际目录是有的。坛子 ...

我遇到的现象和你这个一模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F:
折腾了两天,有一定概率能跑起来了,但还是会有跑不起来的情况。感觉如果virtuoso -nograph 能找到VNC server端口后,启动ADE XL仿真大概率是能跑起来的。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2023-02-08):
引用 网友F:
折腾了两天,有一定概率能跑起来了,但还是会有跑不起来的情况。感觉如果virtuoso -nograph 能找到VNC serv ...

请问这个virtuoso -nograph是要具体进行啥操作啊?能否详细讲讲呀,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与跑的路径也有关系。后来自己就好了

啊?请问它怎么就自己好了?我遇到的情况也是: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连着centos6.9服务器,时而能跑时而不能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碰到过,搞字体没用,后来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了。
现在新装了一台虚拟机,又有了,解决中。。。。。。 ...

请问你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折腾了两天,有一定概率能跑起来了,但还是会有跑不起来的情况。感觉如果virtuoso -nograph 能找到VNC serv ...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时而能跑时而不能跑,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gcc_s.so.1 没有用,就是字体问题,试试yum install xorg-X11-fort* 命令。可以看看.vnc 还是.vnc cande ...

你好,我这边日志是: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的情况。

但是usr目录下明明都有这些字体文件。系统是centos6的。这问题困扰了非常久,请教下,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lz,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单独仿真可以,corner就pending ...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情况: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请问你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只提示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实际目录是有的。坛子 ...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情况: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请问你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我现在也碰到同样问题了。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情况: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请问你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B:
libgcc_s.so.1 没有用,就是字体问题,试试yum install xorg-X11-fort* 命令。可以看看.vnc 还是.vnc cande ...

我的安装了xorg-x11-fonts-75dpi.noarch ,vnc还是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也是这样的情况:Font directory '/usr/share/X11/fonts/' not found - ignoring
请问你解决了吗 ...

需要查看下log,除cdsXvnc导致pending工艺库也可能导致。可以换个库测下。

网友(2023-11-09):
引用 楼主:
似乎与跑的路径也有关系。后来自己就好了

换路径好了吗?还是重启好的呀

网友(2024-05-07):
说说晚辈Ubuntu 2204下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仅供参考,修改文件前记得先备份!

Ubuntu 2204 IC618 isr350也遇到“单model能跑,多corner时一直pending“的问题,而且也存在偶尔能跑通的情况。
排查了xfont设置、xvfb安装,都正常。
最后发现,问题出在/IC618/share/bin/cdsXvfb-run文件,文件里用了3、4处/bin/sh语句。

我的解决办法:修改/IC618/share/bin/cdsXvfb-run文件
第一行/bin/sh要改成/bin/bash;
文件里还有几处/usr/bin/setsid /bin/bash -c ,里面也存在使用/bin/sh的情况,这些/bin/sh也要修改为/bin/bash。
改好后,corner仿真就没出现过pending了

小白瞎摸索出来的方法,仅供参考,欢迎各位大佬指正

网友(2025-01-03):
这几天遇到了这个问题,然后在.cshrc脚本中添加两行指定一下端口就好了
setenv CDS_XVNC_TENBASE 1
setenv CDS_XVNC_OFFSET 7
我的vnc端口是17,所以上面是1,下面是7,之前的端口是8,我选的0,8就不行,很奇怪

网友:
换了一个路径成功了,很奇怪

网友(2025-07-02):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05839455按照这个知乎答主的方法可以解决,试过了,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