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DC综合时出现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楼主(2020-04-21):
小弟我的设计需要3个SRAM,于是我用SMIC的Memory Compiler生成了三个SRAM,分别是SRAM_1、SARM_2、SRAM_3,然后在我的设计中例化了这三个SRAM。(使用工艺是SMIC的130nm工艺)
然后rtl sim是没有问题的,做到综合的时候出现如下报错: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A' of reference to 'SRAM_2' in 'RSA'. (LINK-3)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D' of reference to 'SRAM_2' in 'RSA'. (LINK-3)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CEN' of reference to 'SRAM_2' in 'RSA'. (LINK-3)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WEN' of reference to 'SRAM_2' in 'RSA'. (LINK-3)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RAM_2' in 'RSA'. (LINK-5)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A' of reference to 'SRAM_3' in 'RSA'. (LINK-3)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D' of reference to 'SRAM_3' in 'RSA'. (LINK-3)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CEN' of reference to 'SRAM_3' in 'RSA'. (LINK-3)
Error: Width mismatch on port 'WEN' of reference to 'SRAM_3' in 'RSA'. (LINK-3)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RAM_3' in 'RSA'. (LINK-5)
Link with error!

-------------------------------------------------------------------------------------------------------------
我的SRAM_2和SRAM_3的大小都是一样的,如下(截取部分):
module SRAM_2 (
                          Q,
                          CLK,
                          CEN,
                          WEN,
                          A,
                          D);

  parameter        Bits = 32;
  parameter        Word_Depth = 128;
  parameter        Add_Width = 7;

  output [Bits-1:0]              Q;
  input                                   CLK;
  input                                   CEN;
  input                                   WEN;
  input        [Add_Width-1:0]         A;
  input        [Bits-1:0]                 D;

--------------------------------------------------------------------------------------------------------------
例化方式如下:
SRAM_2 MEM0(r_data0, CLK, ~MemCon0[7], ~MemCon0[8], MemCon0[6:0], w_data);
SRAM_3 MEM1(r_data1, CLK, ~MemCon1[7], ~MemCon1[8], MemCon1[6:0], w_data);

-------------------------------------------------------------------------------------------------------------
端口位置都接对了,RTL仿真是对的。
------------------------------------------------------------------------------------------------------------

麻烦大神们看看这个报错如何解决,救救我的设计,谢谢。

网友A:
我猜是綜合使用的端口順序不一樣,改一下例化的寫法試試

网友:
SRAM_2 MEM0(.Q(r_data0), .CLK(CLK), .CEN(~MemCon0[7]), .WEN(~MemCon0[8]), .A(MemCon0[6:0]), .Q(w_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綜合使用的端口順序不一樣,改一下例化的寫法試試

确实是例化的问题,按照您的方法改了,可以综合了,结果也无误,谢谢。

网友B(2024-01-10):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例化的问题,按照您的方法改了,可以综合了,结果也无误,谢谢。
...

请问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的例化方式是按楼上的一一对应的写法。不知道报出width_mismatch的错误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2024-02-22):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的例化方式是按楼上的一一对应的写法。不知道报出width_mismatch ...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位宽都是对上的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2025-08-19):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而且我的例化方式是按楼上的一一对应的写法。不知道报出width_mismatch ...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位宽都是对上的还有这个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忘记当时是由于sram例化时没有把端口写全,还是端口例化顺序不对,综合时才报这个问题,但确实是例化的问题,按照sram端口定义把端口按顺序写全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2025-09-26):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请问解决了吗,我生成了256*64的sram,例化的时候端口顺序和位宽都匹配的,还是报BWEB位宽不匹配的错,即使端口什么都不连也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