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您认为最好的EDA公司是什么?

楼主(2020-04-21):
我很高兴知道结果
单选投票, 共有 81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51.85% (42)
44.44% (36)
3.70% (3)

网友A:
怎么没有华大
更何况这三家各有所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华大
更何况这三家各有所长吧

综合讲,cadence最强,毋庸置疑,九天目前的实力,1/100都不到,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综合讲,cadence最强,毋庸置疑,九天目前的实力,1/100都不到,无论从哪个方面说
...

你会用PVS做DRC 吗?
华大目前是比较弱,问题哪天这三家给你断供了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会用PVS做DRC 吗?
华大目前是比较弱,问题哪天这三家给你断供了咋办?

我只是陈述事实,并没有说我们不去支持国产,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喊口号,而是持续的投入,这样才会有产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陈述事实,并没有说我们不去支持国产,任重道远,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喊口号,而是持续的投入,这样 ...

从市值上说,C去年超越了S。但是细分三家的领域没有一家独大的现象如果你只是说市值,你确实说的是事实。但是题目是谁好?这个好怎么讲呢?

DRC/LVS , cadence 有PVS,S有ICV,但是大家还是用calibre,没有办法撼动calibre的地位
就像 calibre也有设计平台,也没啥人用,也撼动不了virtuoso一样。
同样的OPC 领域是mentor 一骑绝尘,其它两家都没有。
PCB 是mentor 和cadence 各占一半,还有DFT的tool mentor 也占很大市场。
S则是在device model领域无法超越, ICC 现在是渐渐被cadence 的innovus 取代了
不过在fab 里的工艺管理,defect 分析 大家都还是用S 家的tool,其它两家同样没有涉及。
所以你说哪个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市值上说,C去年超越了S。但是细分三家的领域没有一家独大的现象如果你只是说市值,你确实说的是事实。 ...

模拟仿真与版图实现,以及电路设计平台方面cadence都有绝对的优势,即使是数字设计流程现在cadence也非常有竞争力,比如后端实现,数字电路仿真,即使是s的综合和时序分析领域,c家也很有竞争力,多去大公司了解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模拟仿真与版图实现,以及电路设计平台方面cadence都有绝对的优势,即使是数字设计流程现在cadence也非常 ...

显然你没有仔细看,或者你没了解每个tool 的作用。
EDA 又不是只有设计领域,还是多了解一下每个tool的用途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没有仔细看,或者你没了解每个tool 的作用。
EDA 又不是只有设计领域,还是多了解一下每个tool的用 ...

呵呵,我不了解每个工具的用途?我没必要和你解释什么? 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对于大众使用最多的就是我说的几个方向,其他都是非常小众的,对于TCAD,silvaco做的比s要好,s家现在虽然也在疯狂扩充产品线,但是优势项目不多,模拟仿真和数字后端的工具还是基于当年avanti,就连界面还是基于astro,jupiter那种老旧的界面(avanti也是抄袭cadence)的,而cadence这些方向早就脱胎换骨

网友C(2020-07-11):
引用 网友A:
从市值上说,C去年超越了S。但是细分三家的领域没有一家独大的现象如果你只是说市值,你确实说的是事实。 ...

opc领域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opc领域是???

出mask之前的步骤,克服光学临近效应。
90nm前是rule base OPC ,以后是model base OPC
会对你的版图图形进行光学修正,保证图形曝光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mask之前的步骤,克服光学临近效应。
90nm前是rule base OPC ,以后是model base OPC
会对你的版图图形 ...

谢谢,,懂了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从市值上说,C去年超越了S。但是细分三家的领域没有一家独大的现象如果你只是说市值,你确实说的是事实。 ...

“不过在fab 里的工艺管理,defect 分析 大家都还是用S 家的tool,其它两家同样没有涉及。”
请教下,S家这个tool具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