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求助

楼主(2020-04-21):
请教一个问题,upf带mcmm的flow,因为upf是dc综合吐出的,只有两个电压区域的低压的power state,比如是1.62v转2.97v. 创建mcmm的时候,ss是1.62转2.97 ,ff是1.98转3.63 .但是ff这个scenario ,check_mv_design会报出power state 没有写1.98转3.63.请问这个一般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不管FF corner , 也可以在upf外面,分别对mcmm 设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管FF corner , 也可以在upf外面,分别对mcmm 设置电压。

谢谢回复,我现在的方法是改变add_power_state -supply_expr {power == `{FULL ON 1.62  1.8 1.98}},解决的。可以不报错,看看其他大神 有没有更好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