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是否可以设置多台主机协同跑一个仿真?

楼主(2020-04-21):
看了ADE Distributed Processing的User guide,里边提到了LSF、Openlava。
但好像只是根据负载在各主机间分配job,不能让多台主机共同完成一个job。

找不到门路,求指点。

网友:
你的想法匪夷所思。。。。一个job指什么? 一个进程? 一个线程? 一个任务? 目前LSF,OPENLAVA指针对多线程来说的,他们指的job就是指线程,但是执行同一个任务,最后完成后数据写入到共同的数据文件,或者结果中

网友A:
lsf 可以一个job 分别跑到多个机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f 可以一个job 分别跑到多个机器上

瞎说

网友:
首先你应该知道自己所面对的问题需要用分布式计算(广义, 解决partial failure问题)还是HPC来解决还是CPU的单核主频, 或许仅仅希望自己的网表跑的快一点. 其次, 仿真速度取决于你的网表大小, 精度高低, 还有手里有多少预算.

网友B:
LSF  台 UNIX /LINUX 组合INSTRUCTION pool . 丢入sercwe 会看 LOADING   自己分配 , 当然也可以选CPU 快server, 但是 , 通常快 SERVER 会一堆RD 排在 QUEUE 内. LSF 还是一个 JOB 跑 一个 SERVER .   要多台LINUX 合力跑 , 很多年前用过 sunos 某软体, 可以做到 , 但是那得软体有 类似 cluster 运算 . sunos  xx软体会先分好後丢多台 Unix server , 不过最後还是须要丢回一台去合成最後资料 . 不过这类软体相对很少 .  Cadence SPECTRE 不是可以多CPU 吗?  用多CPU 就可以改善 , 分多台LINUX server 去跑其实不会快多少 ,  因为现 在"软体多工" 设计不好,  光 HSPICE 用 mt 或是 hpp , 虽然可以加快 simulation .  但 , 不会等比方式 . 给 x20 CPU 不会快到 x20 . 要跑平行还得看你电路, 如果你电路是很多一样的 , 或是 解MATRIX 可以分不同CPU 帮忙算  , spice 是解 电路matrix , 所以要快. 须要 fastspice .  传说finesime pro 可以. 多年前去听seminar , sales 说多CPU 快速 (LICENSE xN 贵). 後来到某公司 刚好有, 就TRY 过.其实也没有多快 .

给你建议
1. 买台多CPU的快速 SERVER 会比你说透过网路 cluster 连一堆 SERVER 有效 , 因为还有网路频宽问题. 还有 CPU 一定要 OVER CLOCK . server CPU 要稳, 但是跑 spice 要快. 所以自己去组台 I9 或是 AMD 高阶桌机灌 Linux ,自己 over clock 就看能多快. 还有如果多CPU OVER CLOCK会发生过热.就别跑太多 CPU.

2. run fast spice

仿真速度取决于你的网表大小, 精度高低, 还有手里有多少预算
=> YES  .   可以自己先砍掉不太须要电路, 缩小电路 ..

网友:
說的很實用

网友:
我也很关心这个,谢谢解答。看来超级计算机能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F  台 UNIX /LINUX 组合INSTRUCTION pool . 丢入sercwe 会看 LOADING   自己分配 , 当然也可以选CPU 快se ...

谢谢回复。
这两天查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LSF似乎不能解决这个需求。
ScaleMP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两天查看了一些相关的资料,LSF似乎不能解决这个需求。
ScaleMP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

vSMP Foundation for Cluster  ??

网友(2020-08-27):
“LSF MultiCluster”可以多台主机协同处理一个任务,“Multiple machines can be used to process a single parallel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