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verilog激励中可以调用tcl么?

楼主(2020-04-21):
如题,想请教下,如何在.v文件的激励中 执行 source **.tcl  **.tcl 文件中 probe 了一些波形到waveform ,用的是irun

网友A:
$system("source xx.tc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source xx.tcl") ;

感谢回答,我试过了,这样只能在 仿真进程外 source **.tcl  。报找不到 probe 这个命令 。可能是我用的不对?

网友B:
那要看你在哪里执行tcl了,我理解应该是打开波形文件以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在哪里执行tcl了,我理解应该是打开波形文件以后吧?

对,在环境起来,初始化完成调用,我现在只能在 console 界面输入 source **.tcl 有用

网友A:
vcs倒是有ucli这样的用户命令行接口,ius肯定有类似的,查一下ug吧。

网友B:
saipolo说的$system函数你应该放在dump波形以后,dump函数有好几种,中间也可以run一段时间再加载波形。我觉得你要把fsdb产生以后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s倒是有ucli这样的用户命令行接口,ius肯定有类似的,查一下ug吧。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ipolo说的$system函数你应该放在dump波形以后,dump函数有好几种,中间也可以run一段时间再加载波形。我 ...

现在的需求是 在仿真过程中  先初始化(类似复位之类的),然后激励自动 通过 调用 **.tcl 去force 和 probe一些 信号,这样就不用等它复位完再手动去 source **.t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