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哥帮忙看下Hspice这个报错

楼主(2020-04-21):
报错内容

报错内容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定义的parameter不在规定的范围0:inf 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定义的parameter不在规定的范围0:inf 内啊

这个parameter都是这个值,我单拿出来一个模块跑能跑过的,跑顶层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parameter都是这个值,我单拿出来一个模块跑能跑过的,跑顶层不行

说明顶层这个值的取值范围不对呗,那就需要具体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顶层这个值的取值范围不对呗,那就需要具体调试了

adej和asej 具体是管子的什么参数啊?网表文件是ade的hspice仿真器生成的 参数都没改动的,spectre跑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dej和asej 具体是管子的什么参数啊?网表文件是ade的hspice仿真器生成的 参数都没改动的,spectre跑过的 ...

asej means 'source junction area', adej means 'drain junction area',这样看本应该不会出现负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