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宽长比计算

楼主(2020-04-21):
小弟用的是华润.25um工艺参数手动计算mos管的宽长比,但是该值与最终仿真后设置的值相差很大,有的都能相差几十倍,这正常么?

楼主:
我知道有些时候寄生参数会影响mos管的宽长比,但是这相差2、30倍的是不是就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A:
以仿真结果为准,有些效应可能是没有考虑到。还有一点,可能计算的时候,把基本参数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仿真结果为准,有些效应可能是没有考虑到。还有一点,可能计算的时候,把基本参数整错了。 ...

应该不是参数错了,有些管子的计算和仿真相差不大

网友B:
建议采用gm/id的设计方法,手算对.25估计还可以,但是对工艺节点更高的算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采用gm/id的设计方法,手算对.25估计还可以,但是对工艺节点更高的算不准的。 ...

.25工艺下有些管子的宽长比相差很大,比仿真值小2、30倍,然而有些管子却是相差不大,大概只有1倍左右,请问这是正常的么?

网友C:
建议把过程分享一下

网友:
二三十倍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可能是中间算的十时候或仿真时一些参数设置没设置好,在csdn上看到过一篇关于mos管宽长比设置的博客,介绍的挺详细的https://blog.csdn.net/maxwell2ic/article/details/52219719,不知道这个对你有没有一点点点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工艺下有些管子的宽长比相差很大,比仿真值小2、30倍,然而有些管子却是相差不大,大概只有1倍左右, ...

.25工艺太旧,现在用的都是55nm以下的,所以你说的问题我不好下结论,但是手算应该不准,只能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过程分享一下

这些是我计算的过程

这是计算过程

这是计算过程

网友D:
书上的公式我们需要了解和理解,知道每个参数对电流、过驱动和跨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毕竟沟道长度变小,所以完全凭书上的公式手动计算,误差还是很大的,因此宽长比最好还是仿真来确定。
另外,楼主贴出的电路来看,我怀疑楼主想做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器。但是楼主给出的电路却是一个全差分放大器,只是M11、M2和M3那一条之路楼主没有用,浪费了。
建议楼主把M11接成二极管形式,然后和M4的栅极接在一起,让M4镜像M11的电流,这样就是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书上的公式我们需要了解和理解,知道每个参数对电流、过驱动和跨导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毕竟沟道长度变 ...

谢谢大佬

网友(2022-07-29):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我计算的过程

你好,这个电路设计的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吗?新手还不太会根据性能指标设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