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opper 结构的设计细节,大神帮我点一下

楼主(2020-04-22):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chopper 的bgr,有些疑问,同志们帮忙指点下:
1.正常我们设计一个amplifier,它的bw>f chop,但是我的demodulate做在amplifier的gm之后ro之前那么还有必要时bw>fchop,我的理解是不用,此时signal以被解调,dc信号仍被放大,不知道这个理解有没有错?
2. 控制choper的modulate和demodulate有必要做非重叠时钟吗?设φ1为clk1和clk1b组成,φ2为clk2和clk2b组成,控制相应的TG,clk1和clk1b相差一个inv delay ,φ1和φ2为非重叠时钟?若想改善spike的问题,在φ2在做0.7τdelay?

楼主:
怎么还没人来啊,有点慌啊

网友A:
1. bw > f chop 是settling time的問題  你可以跑模擬故意讓f chop 看會不會跑出額外的offset  2. 可以做  你可以模擬有做跟沒做的結果

网友B:
带宽没有必要一定要大于chop频率
最好chop的TG用非交叠时钟,否则会存在两个TG同时导通的现象,会影响chop后信号的共模电平
只是我个人理解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w > f chop 是settling time的問題  你可以跑模擬故意讓f chop 看會不會跑出額外的offset  2. 可以做   ...

好的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宽没有必要一定要大于chop频率
最好chop的TG用非交叠时钟,否则会存在两个TG同时导通的现象,会影响chop ...

你好,我的理解是如果输出是一个离散的信号,没交叠时钟固然是有没有坏处,但是输出如果是连续信号,输出存在某个时间段是同时断开的,那么对输出结果应该有点影响吧?个人猜想,还未simulate验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理解是如果输出是一个离散的信号,没交叠时钟固然是有没有坏处,但是输出如果是连续信号,输出 ...

非交叠的时间不要太长,对输出信号的影响微乎其微,况且chop的操作本身就存在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交叠的时间不要太长,对输出信号的影响微乎其微,况且chop的操作本身就存在纹波。 ...

嗯,已simulate验证,故意把同时断开的时间增大至10ns左右,输出结果并无差异,同时断开时段,out端仍有一定的电平与导通时相比相差uv级,以及该时段占周期比例极极极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已simulate验证,故意把同时断开的时间增大至10ns左右,输出结果并无差异,同时断开时段,out端仍有 ...

回复好专业 nice

网友C(2022-07-30):
引用 楼主:
嗯,已simulate验证,故意把同时断开的时间增大至10ns左右,输出结果并无差异,同时断开时段,out端仍有 ...

楼主你好,请问有non overlap时钟产生电路的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问有non overlap时钟产生电路的相关资料吗?

网络上应该一搜就有的,如果这是两个相位都不用前面的那些d触发器

网友(2025-07-01):
刚做带chop的bg,试着回答问题:
1. 做amp时,chop频率小于带宽是因为要保证信号的放大,将噪声和有用信号分离;在bg中,我们关心的是非常低频的信号,或者说1/f噪声占主导的信号,所以此时chop的带宽就没那么重要,要特别注意filter引入的额外相移对bg环路的影响;
2. 尝试过仅反相器和加一定的non-overlap;non-overlap需要特别注意交叠时间,因为此时chop的开关同时打开 or 关闭,环路其实是失效的,时钟会直接couple到相应节点,从而导致bg整体偏高或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