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calibre command file的大神

楼主(2020-04-22):
我在lvs文件用LAYOUT TEXT定义了一个text layer到版图上,那怎么将这个layer输出来到一个新的gds上呢

网友A:
DRC check map
这个命令去查一下。
你是想给gds 打个label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check map
这个命令去查一下。
你是想给gds 打个label把?

是的,给新生成的GDS打上labe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给新生成的GDS打上label

也可以用calibredrv 处理
因为用DRC的话,输出比较麻烦,需要把所有layer都写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