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芯片内部的信号给定值,为什么后仿会报信号没有被用到的warning

楼主(2020-04-22):
请问在顶层soc例化模块的时候给某个模块的某个输入信号直接赋值为1,没有在PAD中例化IO,为什么后仿会报Unused  module  input  port 的warning?

楼主:
warning 是 Unused module  input  port

网友:
综合的时候优化掉了吧。

网友:
DC tool will optimize some no use function's RTL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自动优化,这种warning确认对设计没什么影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