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bin文件固化和bit文件烧写现象不一致

楼主(2020-04-22):
做了一个交换机,包含电口,千兆光口和万兆光口,两台交换机联调的时,bin文件固化重新上电后,电口-交换芯片-XAUI-FPGA-万兆光口-FPGA-XAUI-交换芯片-电口,这条链路有问题,ping不通,但是千兆光口-FPGA-万兆光口-FPGA-千兆光口这条链路是通的。加载bit文件的时候,两条链路都是通的。bin文件和Bit文件是对应的,固化重新上电后读取交换芯片控制XAUI接口的寄存器值也是没有问题的。请教一下大佬,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上电时序问题吧,你们用的bin而不是mcs文件?有时上电时序不对根本不会自动加载flash的,你上电后最好观察下config_done信号

楼主(2020-07-23):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序问题吧,你们用的bin而不是mcs文件?有时上电时序不对根本不会自动加载flash的,你上电后最好观察 ...

done信号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