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 flow中sram

楼主(2020-04-22):
如题,upf flow中 有sram,但是sram 的lib 不带pg 的,这个一般怎么处理呢。在后端重新derive_pg_connection?

网友:
找带pg的sram lib啊

网友A:
换个PG 的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PG 的lib

这些lib是memory compiler 自动生成的,也没有选项可以吐出一个pg 的lib

网友:
就一个电源一个地  加上就好了

网友(2022-02-23):
楼主,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