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中MOM电容版图无法显示

楼主(2020-04-22):
请问各位大神有这个license吗?

网友:
缺少license?你试着重装一下?

网友A:
缺少license。这个是需要花钱买的吧

网友:
可以问问你们的厂商对接人  这个需要个key 问是否免费提供  如果不免费只能买 或者自己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少license。这个是需要花钱买的吧

thaks

网友B(2021-11-17):
同没有,只能换成了mim电容。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没有,只能换成了mim电容。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需要要mom key.你换成mim 电容增加额外mask了,成本要看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要mom key.你换成mim 电容增加额外mask了,成本要看看哦

嗯嗯,学生流片走的MPW,成本问题没关系。
那您找到mom.key了吗。是向厂商购买的?

网友(2024-03-13):
引用 网友B:
同没有,只能换成了mim电容。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请问TSMC库里的MIM电容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