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文件及MIM电容后缀意义

楼主(2020-04-22):
请问各位
mimcap_2p0_wos
以及LVS文件中4m20k1p0是什么意思啊

mim电容名称

mim电容名称

LVS rule文件

LVS rule文件

网友A:
你的标准库里面有2p0的MIM电容?

楼主:
实验室拷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标准库里面有2p0的MIM电容?

实验室拷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室拷过来的

20k是不是20k埃,1p就是1pf,0不太清楚,可以问问你的师兄师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k是不是20k埃,1p就是1pf,0不太清楚,可以问问你的师兄师姐

我把版图看了下p应该是pol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版图看了下p应该是poly

MIM电容哪里有poly啊?不都是金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M电容哪里有poly啊?不都是金属吗

1p中间只填了一层ctm,2p中间除了ctm还有一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1p中间只填了一层ctm,2p中间除了ctm还有一层

中间那层就是MIM层(上级板),这个2p0应该指的是point: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层就是MIM层(上级板),这个2p0应该指的是point:2.0吧?

噢噢

网友:
这个你应该去看库模型介绍,一般都在Model文件夹下面的文件里,你查查看,不同后缀名模型区别是什么。
2p0_wos:  point,2.0fF   wos,without s,不知道你这s代表的是什么层次,哪一工艺步骤。
4m20k1p0:4层金属,20k是啥不清楚,1层poly,0是啥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