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仿真的model问题

楼主(2020-04-22):
我有tsmc.18的工艺库,但是是IC5版本的,我电脑上装的是IC6版本的cadence,仿真的时候提示找不到model,请问可以用TSMC18rf的model代替吗?
或者要怎么把IC5的model转换成IC6版本的呀

网友A:
是论坛上的工艺库吗,我IC5和6都试了,model都一样不影响吧,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工艺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论坛上的工艺库吗,我IC5和6都试了,model都一样不影响吧,你是不是没有选择工艺角啊 ...

我一开始装的是tsmc18rf的就可以,然后用tsmc18的就不行了,然后我在那个ADE L里面找不到model library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