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buntu 18.04装innovus 19.1

楼主(2020-04-22):
安装没啥问题,
装完之后,启动报错: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innovusoax22.so : liboaDesign.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cdsSkillPcell.so : /home/EDA/INNOVUS191/tools.lnx86/lib/64bit/libcdsSkillPcell.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13oaFSComponentE

**ERROR: (IMPOAX-142):  OA features will b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这是由于官方没有支持Ubuntu,所以需要修改下系统检测代码:

修改脚本文件:
/home/EDA/INNOVUS191/oa_v22.60.012/bin/sysname

在check_linux()部分,加入:
                4.15.*)
                  sysname="linux_rhel60_64"
                  sysnames="$sysname `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

即可正常启动

网友A:
19.x innovus/ssv  GUI 在 ubuntu 上非常容易 hang 住

网友:
同样的问题。多谢分享!

网友(2020-09-16):
请问,安装包能分享下么?

网友B(2021-02-22):
引用 网友A:
19.x innovus/ssv  GUI 在 ubuntu 上非常容易 hang 住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闭的时候太慢了,感觉都要卡死了

网友C(2021-03-30):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关闭的时候太慢了,感觉都要卡死了

请问下innovus19 是怎么破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innovus19 是怎么破的啊?

我就是正常破解,license就是用15版本的license就可以,就是需要打补丁给安装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正常破解,license就是用15版本的license就可以,就是需要打补丁给安装包。

...

能分享下你的patch吗?我用论坛里的,貌似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下你的patch吗?我用论坛里的,貌似有问题。

你试试这个,我就是使用的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这个,我就是使用的这个

看了是没法用老方法破了,还是有问题。。。
我安装的是innovus19.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是没法用老方法破了,还是有问题。。。
我安装的是innovus19.15

抱歉,我的是18版本,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这个,我就是使用的这个

Tnx buddy..

网友(2021-05-14):
please share the Innovus software

网友:
please share the innovus software here is the mail id palanivelselvikg@gmail.com

网友(2021-09-19):
请问下innovus19 是怎么破的啊?

网友(2021-12-29):
你们的innovus能布局布线吗,我跑起来会崩溃,我是2020版

网友(2022-06-26):
加了还是报错,但是gui界面正常出现,使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D:
装的是181,也报了一样的错,修改sysname没用,怎么办?而且sysname里的内容和这个还不太一样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D:
装的是181,也报了一样的错,修改sysname没用,怎么办?而且sysname里的内容和这个还不太一样 ...

我装的也是18.10,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在谷歌上找到解决办法了。操作系统是Ubuntu 20.04
首先打开"sysname"这个bash脚本,我这边的路径是:"/usr/cadence/innovus1810/share/oa/bin/sysname",我的innovus安装路径是“/usr/cadence/innovus1810”,如果你那里不在这个路径下的话可以用”find“命令在你安装innovus的根目录下搜索一下。
然后看开头一堆注释,里面列举了innovus支持的操作系统,我们要做的就是让sysname这个脚本把Ubuntu识别成RHEL。找到”check_linux()“这个函数,函数开头有两行给变量赋值的代码:
    version=`uname -r`
    machine=`uname -m`

熟悉linux bash的话应该知道这是把执行”uname“的返回值赋给$version和$machine,这里我们需要查看的是$version。另外打开一个Linux控制台,输入”uname -r“并回车,我这里返回的是”5.15.0-generic“。
接下来看2个嵌套的case语句,其中”case $version in“这段是根据”uname -r“判定系统版本,我们可以拷贝4.4.*这一项的内容:
4.4.*)
                  # SLES 12 SP2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并粘贴,那么这段case语句中就有2个4.4.*的项,因为之前返回的值是5.15.0-generic,所以把粘贴的这项的 4.4.* 改成 5.15.* ,这样sysname就修改完成了。

另外,根据查到的这个链接https://github.com/leoheck/ubuntu-config/issues/22)里的内容,我们还需要配置环境变量。我在~/.bashrc中添加了如下内容:
#运行软件所需变量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cadence/license/cadence.txt"
export PATH="/usr/cadence/innovus1810/bin:/usr/cadence/innovus1810/tools.lnx86/binPATH"
#OA特性所需变量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cadence/innovus1810/share/oa/lib/linux_rhel50_gcc48x_64/opt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cadence/innovus1810/tools.lnx86/lib/64bitLD_LIBRARY_PATH"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OA_HOME="/usr/cadence/innovus1810/share/oa"

关闭控制台并重开之后,执行”innovus -no_gui“就不会再报楼主说的那个错误了。
想要license可以去我发的这两个帖子里找,他们发的license里有innovus的feature:
https://bbs.eetop.cn/thread-883101-1-1.html
https://bbs.eetop.cn/thread-936872-1-1.html

网友(2023-09-04):
请问,安装包哪里去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