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只有仿真结果,能发好期刊吗

楼主(2020-04-23):
是不是好期刊一定要流片测试呢

网友:
TCAS I &II, VLSI doesn't necessarily require a real tape-out result.
If you do have some excellent theories, JSSC also welcomes your paper.

网友A:
JSSC 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电路结构创新,TCAS-I 或者II 也几乎不可能。

如果是理论创新,TCAS-I 或者II 可能,但你的理论功底得非常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JSSC 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电路结构创新,TCAS-I 或者II 也几乎不可能。

像欧固、亚固这样的会议呢??

网友(点评):
别想了,想干这行。老老实实流片。不能流片,就想办法去能流片的学校。

网友:
引用 网友A:
JSSC 是不可能的。
如果是电路结构创新,TCAS-I 或者II 也几乎不可能。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Ali Hajimiri, Student Member, IEEE , and Thomas H. Lee, Member, IEEE

”The Quadrature LC Oscillator: A Complete Portrait Based on Injection Locking“ Ahmad Mirzaei, Mohammad E. Heidari, Rahim Bagheri, Saeed Chehrazi, and Asad A. Abidi, Fellow, IEEE
“Multi-Phase Injection Widens Lock Range of Ring-Oscillator-Based Frequency Dividers” Ahmad Mirzaei, Mohammad E. Heidari, Rahim Bagheri, Student Member, IEEE, and Asad A. Abidi, Fellow, IEEE

What about these papers? All from JSSC, if you do a good search, you can get much more.

网友:
Also, many of the times, TCAS II accepts patches from the mainstream theories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Ali Hajimiri, Student Member, IEEE , ...

第一篇算是phase noise最经典的论文了,但也是有测试结果的。

网友:
That's the skill, or to say the mandatory format, of writing papers. The purposes for those famous authors want only to publish their theori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篇算是phase noise最经典的论文了,但也是有测试结果的。

BTW, ISF concept is popular and widely accepted in the community, however, the theory is not actually thoroughly correct.

Since the LTV based PN theorie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nonlinear-TV ones in the same time period. But theses more accurate results were published in TCAS I.

网友:
中不中首先看创新性,另外还与审稿人的风格有关系,被拒了换个期刊投就是了,多投总是能中的。
理论上的大创新加上大牛加持jssc也是有可能的,比如5楼举的例子。不过现在约稿的多。
结构上的创新没有测试结果,别说审稿人了,我自己投的时候都觉得心虚。当然即使有测试结果审稿人也会问得很细,比如他们会问你的片子是用啥仪器测的。
当然审稿人也不是神了,也有只是流了片没测出来,但是谎称自己测了的结果发表了的,比如tvlsi上就有几篇。这种学术不端就不能去看齐了。
话说最近几年发jssc"其实"没那么难了,毕竟现在都有钱流片了,流得多了,大家又都很有兴趣写,中的也就多了,不过真的大牛已经开始发自然和pans。

网友(点评):
Hajimiri 和他学生,最新两篇关于注入锁定cun理论的JSSC,都是理论创新+流片测试,来证明理论正确的。 没有哪个大咖,往JSSC 投纯仿真,真的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Ali Hajimiri, Student Member, IEEE , ...

    你在扯啥呢?都有测试结果的,而且都是顶级大咖。
    你举这些例子不是来高校的。

    你给我找个最近十年没测试结果的JSSC?

    没测试结果,你往JSSC 上投,你不嫌丢人么,读者都觉得丢人。

网友(点评):
Hajimiri这种物理奥赛金牌得主来玩ic设计,完全就是吊打了,他导师也牛。我不是搞pll的,外行也就是能看看简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Ali Hajimiri, Student Member, IEEE , ...

所以,搜狗输入法你电脑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搜狗输入法你电脑没有?

你的主观,已经让楼歪了!
Btw, were those people famous when they published those famous papers?

网友:
引用 网友C:
“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Ali Hajimiri, Student Member, IEEE , ...

你到底有没有读过,你举的这三篇JSSC 的理论文章,究竟哪一篇没有测试结果?

第一篇测试结果:A General Theory of Phase Noise in Electrical Oscillators“ Ali Hajimiri, Student Member, IEEE , and Thomas H. Lee, Member, IEEE

第二篇芯片照片:
”The Quadrature LC Oscillator: A Complete Portrait Based on Injection Locking“ Ahmad Mirzaei, Mohammad E. Heidari, Rahim Bagheri, Saeed Chehrazi, and Asad A. Abidi, Fellow, IEEE

第三篇芯片照片:
“Multi-Phase Injection Widens Lock Range of Ring-Oscillator-Based Frequency Dividers” Ahmad Mirzaei, Mohammad E. Heidari, Rahim Bagheri, Student Member, IEEE, and Asad A. Abidi, Fellow, IEEE

网友:
One more related paper: Oscillator Phase Noise: A Tutorial  Thomas H. Lee, Member, IEEE, and Ali Hajimiri, Member, IEEE

First of all, the owner of this post is trying to ask the possibilities on publishing articles on good journals without real tape out results.  My answer is trying to provide examples for the possibility, of course, out of the scope of the common sense, that is, CAS related papers apparently should include a detailed fabricated circuit result.

Secondly, it is obvious that the intentions of those authors were to publish their general theories instead of describing some kind of particular circuit architectures, I believe you also agree if they grab your chip, they can still write those masterpieces. If you looked into their backgrounds before they became famous, you would find their situations and methods when writing these papers. For example, Mirzaei had been with Broadcom for almost a decade before he joined PSU as a faculty, I believe you understand his injection locking theories have been in succession, quite apparently, his thoughts and hand writings came out first, those dies were just at the corner in some company lab, but just could serve as his verification tool.

Last, as a member in the CAS community, especially, in China, we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make things easy and possible and lower any unnecessary high threshold for more interested parties to join and make contributions in this CAS society in China. Our arguments should be objective, positive, instead of rather stiff.

网友:
只能这么说,jssc和isscc都会有越来越多同胞中的
另外平台很重要,一般人离了好平台也难得灌顶刊
找个中等资质的扔到imec去试试,不想发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