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up slack

楼主(2020-04-23):
在看timing 的时候,例如setup check,可以看到timing path上每个cell的 pin slack,这个slack指的是什么呢?

楼主:
之前看timing report时,只会关注endpoint的slack,其path上的cell的setup slack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A:
应该是经过这个pin所有path中最差path end点的sl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经过这个pin所有path中最差path end点的slack

这个值会影响我修其他timing path吗?

网友:
slack 一般指endpoint (reg, output port)的 timing 状态,是否met 是否violation, 对于combination logic ( 非endpoint)只有timing arc--cell delay 和net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