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仿真

楼主(2020-04-23):
这个结果很奇怪,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楼主:
emmm怎么发图片

网友A:
这个有MC模型参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MC模型参数吗?

有的,直接在model library中改的

网友:
可能是你仿真比较器失调的方法有问题 看你的mean不太对啊 比较器的失调不能看输出 要看比较器的翻转点电压

网友:
我记得EETOP论坛里以前有大佬发过帖子,里面有个文档详细介绍了怎么仿失调,从测试电路搭建到计算器编辑公式都写得很清楚,或者度娘的文库里我也见过。

仿失调主要就是在输入加一个非常缓慢的斜坡信号,大概是参考信号的正负20mV范围,然后让比较器正常工作,看比较器输出什么时候翻转,那么找到翻转时对应的被比较的输入信号的差值,就是它的失调电压。

注意不是翻转时刻的输入信号差值,因为有些比较器是前半周期采样,后半周期输出。比较器输出结果需要时间建立,所以一般认为后半周期末尾时候的逻辑电平值为建立完全的正确的比较结果,而被比较的电压应该是前半周期末的输入信号电压差。

网友(2021-12-25):
失调范围跑大点

网友(2022-05-01):
也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