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安装后编译报错

楼主(2020-04-23):
我安装好了VCS后,dve和verdi都可以成功启动,但是我使用vcs编译rtl文件,却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代码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百度了也没找到解决方案,折腾几天了,自己装个软件真是太难了,求助啊

网友:
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是编译器设置问题,可以参考我的修改vcs_vM-2017.03-SP2/bin/vcs我是Ubuntu 18.04

网友:
create symbol link 和这个有关系?

网友:
如果你不是在redhat或者centos上安装的,如果你是bash shell, 在.bashrc中添加export VCS_ARCH_OVERRIDE=linux ,然后再试试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的代码放在了共享文件夹里面,移到linux的其他文件夹就不会报这个问题

楼主:
但是现在又出现了其他编译问题,怀疑是GCC版本需要降到4.4

楼主:
编译后出现下列信息,正在尝试降低gcc版本

All of 1 modules done
rm -f _csrc*.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simv.daidir/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rdynamic   amcQwB.o objs/amcQw_d.o   _4302_archive_1.s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rmar_llvm_0_1.o rmar_llvm_0_0.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virsim.s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errorinf.s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snpsmalloc.s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vcsnew.s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simprofile.so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uclinative.so   -Wl,-whole-archive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libvcsucli.so -Wl,-no-whole-archive          /opt/synopsys/VCS/linux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c -lm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CPU time: 2.008 seconds to compile + 1.765 seconds to elab + .351 seconds to 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