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innovus中产生capTbl文件

楼主(2020-04-24):
工艺线提供了ICT文件,在设置MMMC环境的时候需要用到capTbl文件,查找说可以使用generateCaptbl命令产生,但是innovus里没有了此命令,请问如果产生capTbl?或者说现在generateCaptbl放入了其他什么软件里呢。谢谢!

楼主:
该命令还在innovus里,是我敲错命令了,应该是generateCapTbl不是generateCaptbl。

网友A:
请问ICT是包含在fab提供的STD里吗

网友B(2021-10-08):
引用 网友A:
请问ICT是包含在fab提供的STD里吗

找了好久没找到,.ict都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久没找到,.ict都没有啊

是TSMC吗,我也没找到,但是又table文件,搜一下这个文件,但是后缀不对啊,转换也不知道方法,PR现在报错呢。我换成UMC的.CCapTbl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