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 routing看不到cell blockage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Innovus 在做routing的时候看不到standcell lef 里面定义cell blockage ,至少是没有跟routing layer 做DRC检查,innovus verify geometry 也看不到(图中的×是calibre run出来的),请问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怎么可以让innovus自动fix这个drc问题?

网友A:
.18的工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的工艺么?

不是,这个是一个cap cell,所以看起来有点奇怪(pin 是VDDVSS,blockage如图所示)。LEF应该没有问题。放filler 用的以下语句,
setFillerMode -corePrefix CoreDecap -core $vars(decap_cells) -fitGap tru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check_signal_drc true -diffCellViol true
addFiller -doDRC true

filler 放上去了没有看到这个drc,然后我试着用route命令去看能不能休这个drc,也看不到。

fillermode 错了?

网友A:
innovus绕线前把这些带decap的filler 加上去然后在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绕线前把这些带decap的filler 加上去然后在绕线

那需要innovus可以看到这些decap的blockage才能有用吧。我现在放了decap 用routeDesign -globalDetail .也无法看到这些drc啊难道是有哪个选项可以控制是否看到blockage??

网友A:
可以把这些net 删掉然后重新eco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些net 删掉然后重新ecoRoute

多谢,删掉后,ecoRoute 以后确实看到了blockage并fix是一些可以fix的drc。
有另一个关于drc问题,ecoRoute 的log看起来都已经fix了,如下,
#Total number of DRC violations = 0
#Total number of net violated process antenna rule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1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2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3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4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5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6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7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8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M9 = 0
#Total number of violations on LAYER AP = 0

但是用verifyGeometry 查看
Begin Summary ...
  Cells       : 0
  SameNet     : 0
  Wiring      : 584
  Antenna     : 0
  Short       : 0
  Overlap     : 0
End Summary

是看到了一些EndOfline 的drc。
如图所示。

2个问题:
1,ecoRoute 引擎看DRC的rule是通过什么看的 ?TECH LEF?与verifyGeomtry看DRC 的机制有什么不同?
2,图中verifyGeomtry EndOfline 的drc 实际上用calibre 检查DRC并没有报出来,ecoRoute也没有报出来。 那VerifyGeometry结果不对(或者说不match)的主要原因你认为是什么?

多谢tommmy!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删掉后,ecoRoute 以后确实看到了blockage并fix是一些可以fix的drc。
有另一个关于drc问题,ecoRou ...

如何把图插到合适的位置啊。。。。。。

网友B:
1. route 和 verify 的引擎不一样,会有小差异 。最终以进calibre 查 drc rule为标准。 innovus里伪错不要纠结。
2. 加filler flow不对。先route,再加dcap filler (带所有drc 相关选项 为true),再route with eco 一次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删掉后,ecoRoute 以后确实看到了blockage并fix是一些可以fix的drc。
有另一个关于drc问题,ecoRou ...

和DRC 相关的主要还是去calibre里面去看,毕竟那个是用drc runset 去验证的,是最终的结果,innovus 里面看到的应该是根据TECH LEF 里面的rule 报出来的,如果这两个之间有差异的话,那么肯定报出来的结果也是会有区别的,还有一个就是cell abstract ,calibre里面是去看真实的metal 之间的vio innovus里面毕竟还是根据cell blockage 去判断的,那么如果cell abstract 抽取的有些许误差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同的v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route 和 verify 的引擎不一样,会有小差异 。最终以进calibre 查 drc rule为标准。 innovus里伪错不要 ...

请问加filler flow 哪里有问题?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route 和 verify 的引擎不一样,会有小差异 。最终以进calibre 查 drc rule为标准。 innovus里伪错不要 ...

加filler flow是有点问题先放decap,我是想如果有drc的就用standfill 换掉了,但是第一句加decap的时候,放上去的decap没有看到cell里面M1 blockage.

setFillerMode -corePrefix CoreDecap -core $vars(decap_cells) -fitGap tru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check_signal_drc true -diffCellViol true
addFiller -doDRC true

setFillerMode -corePrefix CoreFiller -core $vars(filler_cells) -fitGap true -add_fillers_with_drc false
addFiller -doDRC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DRC 相关的主要还是去calibre里面去看,毕竟那个是用drc runset 去验证的,是最终的结果,innovus 里面 ...

routeing 的引擎看drc是怎么看的。能不能verifygeometry设置后可以看到跟route引擎一样的drc?
我主要想看route到底是看到了哪些drc,然后它尝试着去fix。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