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自己写的一些非常好用的skill脚本

楼主(2020-04-24):
最初开始学习时在这里下载了很多脚本用于学习,现在能自己写脚本了,把感觉很有用的几个脚本分享出来给大家。

我现在用的脚本有部分是其他同事编写的,就不做分享了,这里只分享我自己写的。

后续会陆续增加,因为脚本是在linux中编写和调试的,而上传到eetop上的是在windows上手打的,并没有再经过测试。
可能会有漏掉字母,漏掉括号的,有问题的脚本请指出,我再更正。

我以前使用的是laker,除了十字标尺就没有脚本。但当时认为单纯画图的话,laker的效率能吊打virtuoso。
后面由于工作原因,改用virtuoso时各种不适应。但后来接触了脚本才发现,当很多复杂操作改用脚本一键完成时,
virtuoso的效率更高(laker应该是用的tcl脚本,我不会)

我的手速并不快,但通过我大量的脚本堆积,我的画图效率很高。本人用的脚本非常多,大概十几个,绝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

如果你是新手,可以使用这些脚本将效率提升。如果你是老手,并且喜欢尝试提高效率的,也可以试一下。

eetop在编辑的时候看不到上传的附件吗?我在这里添加每个脚本的说明:
1)MagicCopy的脚本是用来复制底层的polygon的。使用方法是在layout界面左侧LSW中选中要copy的layer,按下快捷键 5 ,鼠标处出现box拉框。框选中的layer会被copy到当前层。
脚本中有一个foreach循环现在是用;屏蔽的,这个循环是把copy上来的layer转换成path,个人习惯用path拉线,所以加了这一行。
2)changeVia的脚本我在另一个帖子里分享过,这里开了一个新帖,陆续把我自己写的脚本都分享出来。
这个脚本用法是,选中via,鼠标滚轮控制via的行数,shift +滚轮是控制via列数。
3)MagicCopy_for_via脚本,顾名思义,是用来copy底层via的脚本。由MagicCopy的思路,修改算法编写的。
使用方法是LSW选中目标via,然后按下快捷键shift+5,可以copy框选中的所有目标via。
4)CopyPinToCurrentWindow作用是将选中的block中的pin上浮到当前层。
用法是选中目标block,按下快捷键F10(F10比较远,主要是因为我的快捷键太多了,排到F10了,你们可以自己修改)

补充内容 (2020-5-7 08:16):
AddMosM1这个脚本代码有错误,对于array的mos现在的脚本并不好用。我在调试时用的2x2的array,错误没有体现出来。现在脚本已经修改,但是这里的不能...

补充内容 (2020-5-9 08:19):
经过这些天贴友的反馈,部分脚本被发现有打错字母或遗漏字母的情况。请大家下载一楼的脚本前,将我后面置顶的楼层看一下,错脚本已重新上传

334 Bytes, 下载次数: 177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611 Bytes, 下载次数: 123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804 Bytes, 下载次数: 78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497 Bytes, 下载次数: 145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465 Bytes, 下载次数: 126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320 Bytes, 下载次数: 83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384 Bytes, 下载次数: 161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466 Bytes, 下载次数: 98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624 Bytes, 下载次数: 143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单楼字数有上限的吗?
5)AreaDensity,用来测密度的。40nm以下对poly,AA,via,metal都有密度要求。在最初plan时,poly密度的问题尤为重要,很多人在plan时没考虑density问题,最后拉线完成了才发现poly density超了,此时再改对layout的影响就太大了。并且由于calibre drc的check规则,是从(0:0)开始画框check密度,很多时候底层drc没有报出density error,但上层整合时却出现了,此时再回头改底层,撑开空间,难如登天。
这个问题不止新人会犯,老人也会犯,有经验者会在plan时进行大致的计算,算出大致密度,拉开足够空间,但计算时总是会有误差。
使用这个脚本,可以精确算出框选的部分,你想要知道的任何layer的密度(可以是多个layer,比如poly和dummy poly总和)。
脚本使用方法:
LSW中将你要测的layer打开显示,其他层都不显示。鼠标在layout窗口按下快捷键F5,会出现框选的拉框,再点左键,确认拉框范围。
密度的结果在CIW窗口看,就是virtuoso软件的主体窗口。这里需要先打开返回信息的选项:
options -- LogFilter ,里面的选项全选。
刚刚操作完成之后,在CIW中会出现一行字符,其中最后一位的数字就是,比如0.4298031,这就是密度是42.98%

这个脚本最初是写成专用测poly density的,里面的list就只写了两个layer的lpp(poly和dummy poly),
但是后面做IO时,via的密度总是超,又没办法知道自己画的via的最大密度是多少,所以将脚本修改了一下,
变成可以测任意多个layer密度。

有一定动手能力的,又不测via和metal密度的,可以自行修改回去。那样其实使用起来更方便。

楼主:
6)ChoicePinLayer是CopyPinToCurrentWindow的前身,当时写这个主要用来一键选中所有pin,然后做yank和paste操作。之后有了CopyPinToCurrentWindow,这个脚本就很少用了。
也可以用来全选pin后check是否有多打pin和少打pin。
使用方法,在layout见面按下快捷键小键盘2(快捷键排满了,这种边缘脚本遭到无情排挤)

楼主:
7)QuickAlign这个快捷键是将virtuoso自带的QuickAlign功能拆分成两个,一个是spacing=0的一个是spacing=“数值”的。“Z”和“M”,Z是noSpacing,因为这个用的次数很频繁,所以设置在靠近左手的位置。M是指定数值的spacing。
这两个快捷键都具有强制性,即,按Z时,无论你上一次使用时spacing是否有数值,都会被强制变为0.
M相反,无论上次使用spacing是否为0,都会被强制改为你上一次设定的非0数值。

初次使用时需要做初始化操作:1)在layout界面,Edit--QuickAlign--F3--user spacing。(因为用脚本暗改form二级选项不能被激活,需要先手动激活)  2)在初次使用spacing不为0的选项时,先用Z--F3去设置一个非0数字。(此脚本工作原理是将非0的值写入一个隐藏文件,下次用M时读取此文件内数值。但需要先用Z输入非0数值去创建这个文件)  备注:#2只要执行一次,在你的根目录创建了文件之后就无需这步操作,#1需要在每次重新打开一个virtuoso时设置一次

楼主:
8)SelectPolygon这个脚本就是用来框选metal的,比如一把bus线你需要全部选中做修改,用快捷键9去框选,选多了可以用快捷键8去减选。
里面有一个metal的list,现在list中写入的是“M1”“M2”这些,如果你的工艺中metal不叫这个名字,你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MagicCopy.il的脚本,但第一个procedure出现了too few arguments的错误,时间可以帮忙看一下出错在哪里 ...

我傻了,手打的时候定义函数的开头,忘记把函数名打上了。。。首页已经更新,或者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己打开脚本文件,在第一行
procedure(    的后面加上MagicCopy()  ,保存退出就行了。

楼主:
9)AddMosM1这个脚本,最初始的版本是我在刚刚开始学习skill时在eetop上下载的第一个脚本。功能是在mos的S/D/G上加盖一层metal1,并且加宽。这个脚本我更新过不下10次,因为是我的第一个脚本,总想着各种优化,各种修改。最初的算法是识别mos的原点,然后根据mos的length去计算metal1的位置,然后画path。前几天在eetop上看到另一个帖子写的相同功能的脚本,算法是获取mos的所有shapes,然后获取其中的metal1,然后将这层metal1复制了放进一个新建的cell内,再调用进来盖在mos上面,再打散。这种算法给了我新的思路。结合我的MagicCopy的思路,我更新了现在这版脚本。
使用方法:选中mos,按下快捷键7
脚本中第三行是M1_width = 0.1 这个可以自行调整。我以前迭代的版本中有一版是做了个form弹窗,可以手动输入这个width值,但后面我就取消了,对于一个case来说,mos上的metal1的width只要定下来一个值就不用再改了。如果每次使用都弹出form反而会降低效率。

这里我说一下这个脚本为什么有的人喜欢用,并且即使没有脚本也要手动去加宽mos上的metal1。我敢断言,会这么做的,一定是经验丰富的版图工程师,并且对版图的质量有严格的要求,俗称,版图的艺术。因为版图完成后是要后仿迭代的,和版图工程师相关的就是EMIR和RC,其中IR问题经常遇到,就是power的电压下降,因为从PAD到你mos的metal1这条通路会经过很多层metal,很多层via,如果这条通路不够强,R太大,就会使IR太大,这样电压在到达mos时已经降低了很多。这在后仿时是有相关要求的,比如1.8V的power在底层block的IR要小于15mV,IP的IR要小于40mV。回归主题,mos上的metal1打宽一些,可以降低metal1的R,如果是小制程的,via可以打成长孔的,加宽metal1之后可以打一个横向的via,增加mos上via的过流能力,减小R。这里说明一下,via的电阻相对于metal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方孔可能会有2 ohm,所以对于power 、gnd的plan,metal要尽量宽,via要尽量多。
上面说的基本和脚本无关,是成为一个好的版图工程师的基本素养。愿意听的就借鉴一下。对版图很随意的,可以弃之如蔽履。

这里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一波,我的版图,后仿EMIR很多时候是没有需要修的地方的,偶尔有需要改的地方也只是IR差了一点点,稍稍修一修就OK了。这是好的版图习惯所形成的实力。有些人画的版图不止看着丑,而且EMIR跑出来一片红,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修改加强。

楼主:
一楼不能编辑了,后续增加的脚本将通过回复置顶来实现。
10)此脚本时功能性脚本,不是用来画图的。virtuoso XL出来的device上默认不带label。
这个脚本就是在XL出来之后用的,label现在是用的"TXT" "ttxt" 层打的,这是smic的text layer。其他工艺的请自行修改。另外这个脚本里面我增加了leAttachFig()函数,打出来的label会attach在deivce上面。
有不需要这个功能的可以在这个函数前面加“;”屏蔽掉,或者直接删除。
使用方法:在刚刚XL出来的layout界面按下快捷键  小键盘3

补充内容 (2020-5-21 13:22):
里面有一行代码写错了,cv = geGetSelSet() 请改为 cv = geGetEditCellView()

343 Bytes, 下载次数: 87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AddMosM1这个脚本在一楼那个算法有错误,单颗mos没问题。array的mos会有问题。因为当时调试时用的2x2的array,这种情况下没有把问题暴露出来。
昨天在我自己用时才发现。现在已经更正,但是一楼的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一楼那个大家不要下载了。下载这个帖子里的脚本。

644 Bytes, 下载次数: 1535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11)我看群里有人要方括号和尖括号转换的脚本,我抽时间写了一个。使用方法:在layout界面,按下快捷键:
小键盘4  方括号变尖括号
小键盘5  尖括号变方括号

备注:只能应用到当前层,底层的label并不能被修改
@前十个下载的,脚本漏打了字符。应该是运行不了的。现在已经更新。

396 Bytes, 下载次数: 89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home/CopyPinToCurrentWindow.il"
function CopyPinToCurrentWindow redefined
t

楼下正解,sorry,因为我自己没有电脑,没办法把手打的脚本再测试一次。导致经常有打错字母或遗漏字母的情况发生。

这个CopyPinToCurrentWindow的脚本里面有一个dbGetObj函数,这个是打错了,脚本不能运行。
应该是ddGetObj。我这里重新上传一下(一楼的附件不能修改了)。有已经下载的,可以直接自己打开脚本修改。

527 Bytes, 下载次数: 85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在使用changevia.il 脚本是只能row方向能增加或减少数量另一个方向不行啊,会报错。报can't handle ...

这个脚本中有一个获取via的row和column属性的语句。一楼的脚本中,这两个属性名称分别是  cutRows 和 cutCols
这个属性名称和technology file的定义有关。当时我应该是用的T22的写的脚本并做的测试。

刚刚看了一下,smic的属性名称不是这个,是cutRows 和 cutColumns

如果有下载一楼的额脚本不能用的,请自行将脚本中的三个cutCols改成cutColumns

也可以下载下面的更新的脚本,这里面我已经改好了。

333 Bytes, 下载次数: 73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好,skill小菜鸟,最近在拜读你的skill,第一个脚本MagicCopy.il有两个问题,一xCoord(Box)少了r,之前 ...

刚刚逐字逐句检查了一下,MagicCopy脚本里有三处错误。除了你说的两个xCood应改为xCoord以外,倒数第13行的 。。。list FlatList。。。应改为。。。listNew FlatList。。。

已经下载的可以自行修改,这里再重新上传一份修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gicCopy_for_via脚本也没有实验成功,除了key“5”写到括号外面的问题,框选报错如附件所示。请过目。 ...

感谢贴友的回复,MagicCopy_for_via这个脚本有一个错误一个遗漏:
1,最后一行,定义快捷键的“shift<Key5>”请改为“shift<Key>5”
2,代码中间部分遗漏了一行:
orient = nth(1 cadr(obj))
objVia = car(obj)
viaName = objVia~>viaHeader~>viaDefName
请将红色字体的这行加上。

这里贴一个修改后的。自己能动手改的就不用下这个了。

817 Bytes, 下载次数: 50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我试了一下,load这个脚本后需要选中device然后按快捷键才会执行,但是会报下面的error
*Error*dbCr ...

感谢贴友回复,刚刚才发现,里面有一行代码写错了。cv = geGetSelSet() 应该改为 cv = geGetEditCellView()

已经下载的自己改一下,这里重新上传一份。使用方法不变,不需要选中device,直接在layout界面按快捷键小键盘3就行了。

楼主(2020-06-06):
引用 网友G:
procedure(MagicCopy()
let((cv objs Box transList objList objTransList newObj)
cv=geGetEditCellView() ...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多了一个等号,应该是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眼神不好,看过好几次都没发现。

你改了再试试,如果可以了回复一下,我再更新一版。

网友(点评):
大神,神奇的magiccopy,可以了

楼主:
有回复说在使用AddMosM1脚本时,因为用的是616,copy上来的metal1转换成path的函数在616没有。
我这里写了两个脚本,一个是path转polygon的,一个是rect转path的。
注意,这里是rect转path,不是polygon转path。rect就是矩形,这个脚本简单,完全可以用来修复AddMOSM1这个脚本在616中的使用。
我另外写了一个polygon+rect转path的,那个很长,有机会我再写了上传。

用法:都是选中metal,按下快捷键,一个是小键盘4,一个是小键盘5.

380 Bytes, 下载次数: 31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500 Bytes, 下载次数: 33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点评):
请教下跟AddMosM1怎么结合起来,先load 一个,再load 一个,还是两个procedure,还是一个procedure放一个procedure

楼主:
引用 楼主: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多了一个等号,应该是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 ...

传最后一版,贴友测试ok的。
这版与13楼的脚本,区别只在有一处 “==” 改为“=

是我错了,还有一处,其中一个函数leConvertPolygonToPath是把copy上来的metal变成path。
之前没人打开这个设置,所以没人提出这个函数有错。前面的两版脚本中这个函数都错写成leConvertPolyToPath

这里最后更新一下

608 Bytes, 下载次数: 67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AutoCutBus这个脚本很好用,一直想分享,但因为我一直用的这个脚本是已有的(不属于我),我不能分享出去。
最近我独立写了一个,整体思路类似,但不相同。(单从脚本内容来看,除了冒泡排序的部分,其他完全不同)
简单说就是先一通面目全非脚,然后再一套还我漂漂拳

功能:两把bus线,一横一竖放置,全部选中,按下快捷键,自动切断到两两对接,组成L型。
使用方法:
选中目标metal
按下快捷键:小键盘4 、 小键盘5 (分别是正切和反切,具体样子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这里更新一版AddMOSM1脚本,有贴友反应说自己的cadence没有polygon转path的那个函数,或者函数无效的。
我写了一个专门将rect转成path的独立的脚本。这个脚本可以独立运行,但不能直接嵌入。

现在我将这个rect转path的脚本嵌入到AddMOSM1里面去(因为要嵌入进去,需要稍作修改)。

883 Bytes, 下载次数: 78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2020-07-08):
NOTICE!!!
NOTICE!!!
NOTICE!!!
刚刚发现我的所有脚本都能在read only模式下进行操作,并且在自己电脑可以看到修改后的结果。
但此修改实际上并没有保存进库里面,其他人刷新后是看不到我的修改的。只有我重新进入我修改的cell,拿取edit权限时,会弹出“数据已经修改,是否保存”的提示,此时提示的修改就是之前用脚本做的修改,点击保存才会把之前的修改存住。然后其他人再刷新就可以看到你改动的内容了。

因为实际操作时经常从顶层进入,顶层没拿权限的话,底层默认没有edit权限,所以用我的脚本时有很大风险(改了,但没存上)

就此问题我写了一个插件脚本,testEditMode.il,此脚本独立存在,需要单独load。然后在我所有脚本的第三行(let函数设置变量的下一行)加上一行:testEditMode()  然后保存退出。
举例:增加红色字体的一行,用于检测是否为Edit权限,如果是,脚本继续,如果不是,脚本终止,并弹出提示。
procedure(xxxxx()
let((cv objs ....)
testEditMode()
cv = geGetEditCellView()
);let
);proc

这样再使用脚本时,如果cellView是readOnly的,脚本会终止运行,并且layout中弹出一个简易提示框:
ReadOnly!!!
ReadOnly!!!
ReadOnly!!!
此时随便点一下鼠标或者按ESC就可以去掉这个小对话提示框。然后拿取Edit权限后再使用操作

241 Bytes, 下载次数: 61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我这提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ConvertPolygonToPath 怎么办啊
用的你Cutbus那个脚本 ...

看置顶楼层,最后几个里面有一个是AddMosM1_custom.il那个,AddMosM1.il里面也用了leConvertPolygonToPath这个函数,有人和你一样,说没有这个函数。
我写了替代的自定义函数,然后整合到AddMosM1.il里面去了,就是AddMosM1_custom.il。里面多了一段procedure开头的自定义函数,然后把此函数的函数名替换leConvertPolygonToPath就行了。

注意,我这个自定义函数只适用于一条直线。如果原始的线有弯折是不生效的。

你在用的时候如果bus线有打弯的,你可以先全部切断,用完了之后再对接上。

另外此函数用到leConvertPolygonToPath的部分是用来判断线是否为polygon和pathSeg类型的线,如果是就转换成path,如果不是就不做修改。
所以如果你的线本身就是path,那么实际上是不需要这段判断句的,完全可以屏蔽掉。
;****************************************************************
;convert pathSeg to path
objs = setof(x objs x~>objType == "path" || x~>objType == "pathSeg")
Hlist = list()
Vlist = list()
foreach(obj objs
case(obj ~> objType
("rect" temp0 = leConvertPolygonToPath(obj) geSelectObject(temp0))
("pathSeg" temp0 = leConvertPolygonToPath(leConvertShapeToPolygon(obj)) dbDelectObject(obj) geSelectObject(temp0))
("path" temp0 = obj)
);case
objs_new = append1(objs_new temp0)
);foreach
;****************************************************************
把上面这一段改成:首位加红色分号是屏蔽一行,红色字体是新增加的一行,注意,不是全部都屏蔽掉的。
;****************************************************************
;convert pathSeg to path
; objs = setof(x objs x~>objType == "path" || x~>objType == "pathSeg")

objs_new = setof(x objs x~>objType == "path")
Hlist = list()
Vlist = list()
; foreach(obj objs
;  case(obj ~> objType
;  ("rect" temp0 = leConvertPolygonToPath(obj) geSelectObject(temp0))
;  ("pathSeg" temp0 = leConvertPolygonToPath(leConvertShapeToPolygon(obj)) dbDelectObject(obj) geSelectObject(temp0))
;  ("path" temp0 = obj)
;  );case
; objs_new = append1(objs_new temp0)
; );foreach
;****************************************************************

修改完成后保存退出。

上面说了两种方式处理脚本:
1,增加我的自定义函数,方法参照AddMosM1_custom.il
优点:保持原始脚本功能性不变,可以对polygon和pathSeg类型的线进行操作。
缺点:如果目标线中有polygon和pathSeg类型的线,那么只能处理矩形的线,对于弯折的线不能操作
2,直接跳过判断句,修改方法如上面贴的代码:
优点:修改简单
缺点:不能对polygon和pathSeg线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代码14行的“Box”改成“BOX”就可以了

这个脚本我电脑存的备份现在是正确的,没有Box这个变量。这个问题好像之前有人遇到过,我做了修改但我没更新脚本到置顶楼层。
这里再上传一次吧,避免太多人遇到这个问题无法使用。

461 Bytes, 下载次数: 64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2020-10-21):
再发一个脚本,画stack path和gardring的。
原理是利用virtuoso自带的multipath功能,用form和脚本算法去自行产生符合自己要求的multipath设置,然后调用系统的multipath函数。

如果没用过multipath的建议先用用,

使用方法:
1,左侧LSW中选中multipath的sub layer,按下快捷键G
2,这个脚本是stackpath和gardring两种功能整合在一起的,LSW中选择"AA" ,按下快捷键则出现画gardring的form,选择metal,则出现画stack path的form
3,此脚本为专门针对smic28nm定制的。内部的layer name为SMIC28的,如果是其他工艺,需要自己改一下。
比如SMIC的"AA"对应TSMC的"OD"等等。
4,里面有几个计算公式,比如计算multipath打孔的排数和孔的位置,这些公式中用到的数值都是SMIC28的rule,要做成common的需要增加一些语句再调试,
我先麻烦,反正对于一种工艺的,调一次数值就行了,对我来说so easy。但公式中每个数值代表的是什么只有我知道。。。
5,下面我截取几个公式解释一下吧:

①下面这种是指的metal和via在LSW中显示的name,你的不是这样那就改一下
metal_List = list("M1" "M2" "M3" "M4" "M5" "M6" "M7")
via_list = list("V1" "V2" "V3" "V4" "V5" "V6")
②viaNam这个公式在脚本中用过几次,要改的话记得全部都改一遍
int()是取整的函数,width是指sub layer的宽度,这是计算via的排数的公式。
width减去两个数值,一个是via的width,我的是0.05um。另一个是方孔被metal 包围的值的两倍,我这里取的是O调用一个方孔,metal四边包围via各0.025um,
所以第二个数值时0.025*2=0.05。至于0.13,这是via的width+spacing的值,我这里是0.05+0.08=0.13
viaNum = 1+int((width-0.05-0.05)/0.13)
③这是计算multipath的孔的相对位置的计算公式,其中的0.13还是via的width+spacing
if(evenp(i) then sep = 0.0+int(i/2)*0.13 else sep = -0.13-int(i/2)*0.13);if
④这句是设定multipath的配置环境的语句,其中的两个0.05指的是via的width和length,0.08只via spacing,两个-0.04指的是multipath的头和尾超出第一颗via的大小
Vias = list(list(one "darwing") 0.05 0.05 t sep "center" 0.08 -0.04 -0.04 "distribute")
⑤下面这个和第三个是一样的,0.13还是width+spacing,而0.065是0.13的一半,注意公式里面的负号别给改没了
if(evenp(i) then sep = 0.065+int(i/2)*0.13 else sep = -0.065-int(i/2)*0.13);if

有兴趣的可以把这些不确定值改成局部变量,就是放在开头的let后面的括号里面,然后在公式中用变量替换,在最开头给变量赋值。
只是我在开始没这么写,写完了又懒得再改了。

后面还有个同样利用multipath内核写的画shielding的脚本,思路和这个差不多,单因为要单独设置快捷键,所以没整合到这个脚本里面。
等后面有空了再抄写下来上传吧。这种脚本太长了,手打的容易出错,错一个字母就不能用。

网友(2020-04-27):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先下载了。谢谢!!!!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学习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学习skill?

论坛里就有skill的学习资料吧,我的学习资料是公司内部非公开的。有一定基础之后就是看别人的脚本去学函数,skill的语法很少,就那么几个循环。
主要就是函数,函数,函数。很多时候你想达到某个目的而写了一堆代码,然而有一个函数可以用一句话就能做到。这是函数积累的问题。

举例来说,有一个list,里面是一些数字,你想把小于3的删掉。你可以这样写:
list='(1 2 3 4 5 6 7 8 9)
List=nil
foreach(one list
if( one >=3 then List=append1(List one))
);foreach

也可以这样写:
list='(1 2 3 4 5 6 7 8 9)
List=setof(x list x>=3)

这两段代码返回的都是(3 4 5 6 7 8 9),但是代码长度不同,第二段明显简单明了。setof这个函数就是用来按照某个条件筛选用的。
当你不知道setof时,就得用第一段开写,里面有foreach循环,有if判断。理论上效率更低。那么这种实用的函数时怎么知道的呢?看别人的脚本学的。

(这里说一下我个人理解,setof这种skill的既有函数,我想其底层代码也是第一段代码的写法,只不过cadence将这个自定义函数给整合到软件中,作为基础函数来用,这样可以是编码更简单整洁,易于理解,实际效率并没有提升。但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就有skill的学习资料吧,我的学习资料是公司内部非公开的。有一定基础之后就是看别人的脚本去学函 ...

很感谢。。其实我就是想知道怎么能找到特定的函数功能,有时候想实现什么功能,但又不知道怎么写,哪个函数可以实现。确实这是一个累计的过程,谢谢~
另外,我用了你那个changeVia的脚本里面,但是CIW说   undefined function - hiSetBiandKey是怎么回事?

PS:我也觉得自己能快速调整孔的长度(metal长度,孔的数量)是非常方便,以前就像能不能做一个可以拉伸的。。以前用华大的工具的时候可以,目前cadence好像是有个拉伸函数,我试了一下很难用。
请指教~

网友(点评):
cadence新版本里via和array都可以拉伸,但存在bug,经常四排孔拉一下就变三排了。所以我遇到很大片的via需要拉伸都是重新auto打孔。

网友(点评):
想过写代码解决,因为我写过一个changeArray的脚本,用来拉伸或缩减array的数量,因为判断太多,代码太长,没发出来。via的拉伸写成脚本,判断更多

网友(点评):
changeVia的函数已更新,里面的hiSetBiandKey写错了,多了一个字母a,应该是hiSetBindKey.

网友:
已经解决。。。bindkey敲错了,你代码里面也是不对的。。。吃了英语不好的亏。。谢谢!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代码错误,首页附件已更新,修正了此错误

网友J:
改孔的脚本为什么我改via可以但是改column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改孔的脚本为什么我改via可以但是改column不行?

你把那个cutCols改成cutColumn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cutCols改成cutColumns就可以了

实测有效,非常感谢!

网友A:
用了MagicCopy.il的脚本,但第一个procedure出现了too few arguments的错误,时间可以帮忙看一下出错在哪里了吗?
我查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K:
感谢大牛分享,作为一个刚入行版图的小白,对skill不是很了解,想请问下怎么使用分享的脚本,在ciw输入load脚本就可以吗? 快捷键是在脚本里面定义好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大牛分享,作为一个刚入行版图的小白,对skill不是很了解,想请问下怎么使用分享的脚本,在ciw输入load ...

我的脚本都是*.il.txt格式打的rar的压缩包,下载之后在windows解压缩,并重命名把.txt去掉。skill脚本都是以.il做后缀的。
然后把*.il放到你的根目录,然后在CIW中输入:load "~/*.il"就成功了。脚本快捷键和使用方法都是在各个脚本里面定义的。我帖子的说明里也写了。
有些脚本使用方法比较特殊,所以还是希望能仔细看一些我写的说明。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我使用了CopyPinToCurrentWindow()的脚本,由于对skill不了解,未能使用成功。下面是我的操作流程,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呢?1、在CIW里面load了脚本的路径 load “home/copypin.il”
2、在CIW里面输入 “CopyPinToCurrentWindow()”
3、进入版图中在顶层X进入底层,选中PIN 然后按F10没有反应。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的脚本都是*.il.txt格式打的rar的压缩包,下载之后在windows解压缩,并重命名把.txt去掉。skill脚本都是 ...

必须放在根目录吗?随便一个路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必须放在根目录吗?随便一个路径可以吗

你可以自建一个专门放脚本的目录,然后在CIW中load的时候,load "path/*.il",这个path就是你的新路径。查看路径用指令pwd

网友:
为奉献点赞

网友L:
楼主,我看到了第一个脚本的介绍,我感觉这个功能没有必要自己写脚本,可以使用virtuoso自带的快捷键y和shift+y实现,leHiYank() 和lehiPaste(),你可以自己看看这个功能是不是和你的脚本类似,一点见解

网友:
这是真正的大牛,程序都写的这么6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看到了第一个脚本的介绍,我感觉这个功能没有必要自己写脚本,可以使用virtuoso自带的快捷键y和shi ...

正解,没有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两个功能。但是呢,用yank的话,需要先x进去,然后再x到你做修改的层。这等于多操作几步。而且如果是在foundry提供的stdcell上方进行x操作时,很容易进入到stdcell内部。

但MagicCopy并不会有这个问题,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使用越频繁的功能,节省的时间就越多。

我见过魔兽天王sky一般手速的人,操作眼花缭乱,但是我慢悠悠的用我几十个快捷键操作,并不比他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分享,我使用了CopyPinToCurrentWindow()的脚本,由于对skill不了解,未能使用成功。下面是我的操 ...

首先呢,你的快捷键使用方法就不对。
你先确认你load成功了,你的脚本确实是放在/home/下面了。
CIW中load成功时会出现一行黑色字体提示信息,大致意思是函数CopyPinToCurrentWindow定义成功。

然后使用方法,你可以看置顶楼层中对这个函数的介绍。
可能是我每个介绍都写的太长了,很多人不愿意看。

使用方法是:
1,选中需要上浮pin的block
2,按下快捷键F10

就这么简单!

网友L:
引用 楼主:
正解,没有这个脚本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两个功能。但是呢,用yank的话,需要先x进去,然后再x到你做修改的层 ...

重点是Y快捷键也不需要X进去呀

网友:
脚本不懂,可以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重点是Y快捷键也不需要X进去呀

yank指令需要先选中啊,virtuoso自带的初始yank命令是需要先选中目标,再按快捷键。
你的如果是不需要x进去就能yank到底层的,那你的Y就是一个脚本,x进去~yank~b(退到原来的level)。

网友:
是我羡慕的大佬,先赞一个

网友M:
谢谢 大神分享,可以用作学习脚本用。这些功能在IC6大部分都有的。新版的virtuoso功能也是越来越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谢谢 大神分享,可以用作学习脚本用。这些功能在IC6大部分都有的。新版的virtuoso功能也是越来越完善。 ...

cadence公司对自身软件的函数运用那是没的说的,想要什么功能都能做出来。他们缺乏的是layout的需求。我公司最早一批写脚本的人,那时cadence还没这么完善呢。cadence公司有员工到我司考察,看到我司用的大量自己写的脚本,画图时非常方便。
然后那个人提出想copy一份用于研究。然后virtuoso后面更新的版本就陆续有了那些功能。他们把我司的脚本集成到virtuoso软件里去了。

脚本既然存在,那就一定有优势,哪怕优势只在将3步操作变为1步。当然,对于那些对效率无所谓的人来说,这么少的提升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了优秀的经验参考!!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一楼不能编辑了,后续增加的脚本将通过回复置顶来实现。
10)此脚本时功能性脚本,不是用来画图的。virtuoso XL出来的device上默认不带label。
这个脚本就是在XL出来之后用的,label现在是用的"TXT" "ttxt" 层打的,这是smic的text layer。其他工艺的请自行修改。另外这个脚本里面我增加了leAttachFig()函数,打出来的label会attach在deivce上面。
有不需要这个功能的可以在这个函数前面加“;”屏蔽掉,或者直接删除。
使用方法:在刚刚XL出来的layout界面按下快捷键  小键盘3

补充内容 (2020-5-21 13:22):
里面有一行代码写错了,cv = geGetSelSet() 请改为 cv = geGetEditCellView()

343 Bytes, 下载次数: 87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N:
楼主你好我是才从Laker转到用virtuoso,请问一下virtuoso里面有没有像laker 3里面 那种cell与cell之间有飞线,版图金属线上面有属性可以直接打label,特别是出pin到apr那种上千个pin可以根据cell摆放位置调整一次性打完

网友J:
查密度,结果如图,不知为何求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楼不能编辑了,后续增加的脚本将通过回复置顶来实现。
10)此脚本时功能性脚本,不是用来画图的。virtuos ...

*Error* dbCreateLabel: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glttttn") - (db:0x212fbb9e)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我是才从Laker转到用virtuoso,请问一下virtuoso里面有没有像laker 3里面 那种cell与cell之间有飞线 ...

XL调出来device之后就有飞线,如果你的没有,肯定是没打开选项。virtuoso的XL时有选项可以带pin。virtuoso的XL能力比laker强的太多。
不过我也是从laker过来的,不习惯用XL做。所以XL时的做法我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查密度,结果如图,不知为何求解

感谢贴友尝试我的脚本,这个脚本里面有一个局部变量BOX,刚刚我检查了一下,里面有三个Box,这三个Box是打错了,你手动改成BOX保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Error* dbCreateLabel: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glttttn") - (db: ...

我的脚本都是基于virtuoso6.1之后的版本写的。原理是获取layout界面中的instances,然后获取这些instance的名字,然后在instance的中间位置打上这个名字。

从你这个报错来看,是函数dbCreateLabel的用法不同,那只能是版本不对的原因。
我想你应该用的是5141版本吧。

我这里没有这个版本,没办法看这个版本的函数。

楼主:
AddMosM1这个脚本在一楼那个算法有错误,单颗mos没问题。array的mos会有问题。因为当时调试时用的2x2的array,这种情况下没有把问题暴露出来。
昨天在我自己用时才发现。现在已经更正,但是一楼的帖子已经不能编辑了。一楼那个大家不要下载了。下载这个帖子里的脚本。

644 Bytes, 下载次数: 154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贴友尝试我的脚本,这个脚本里面有一个局部变量BOX,刚刚我检查了一下,里面有三个Box,这三个Box是 ...

啊,我还以为后面小写的Box是单独另设的一个变量,我也没看明白脚本说的啥意思

网友J:
引用 楼主:
感谢贴友尝试我的脚本,这个脚本里面有一个局部变量BOX,刚刚我检查了一下,里面有三个Box,这三个Box是 ...

老哥出现新问题,未定义XCoord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AreaDensity这个脚本吗?我看了,我上传的脚本里没有XCoord,这个我没写错呀

网友O:
引用 网友J:
老哥出现新问题,未定义XCoord

XCoord换成xCoord

网友(点评):
正解,xCoord 的x是小写的。我更新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首先呢,你的快捷键使用方法就不对。
你先确认你load成功了,你的脚本确实是放在/home/下面了。
CIW中loa ...

感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一下,不X进去下层,在当前层选不中需要上浮的PIN。这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D:
你好,有米有自动空余地方生成P衬底接触在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一下,不X进去下层,在当前层选不中需要上浮的PIN。这要怎么操作呢?
...

我的MagicCopy就可以啊,你左侧LSW栏里选中你要上浮的label 层,然后用MagicCopy脚本框选那个labe,他就浮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米有自动空余地方生成P衬底接触在脚本

这个属于rule了,用脚本不行的。属于补dummy的rule。rule我不会写,和skill不相关。

楼主:
11)我看群里有人要方括号和尖括号转换的脚本,我抽时间写了一个。使用方法:在layout界面,按下快捷键:
小键盘4  方括号变尖括号
小键盘5  尖括号变方括号

备注:只能应用到当前层,底层的label并不能被修改
@前十个下载的,脚本漏打了字符。应该是运行不了的。现在已经更新。

396 Bytes, 下载次数: 899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呢,你的快捷键使用方法就不对。
你先确认你load成功了,你的脚本确实是放在/home/下面了。
CIW中loa ...

load "/home/CopyPinToCurrentWindow.il"
function CopyPinToCurrentWindow redefined
t
CopyPinToCurrentWindow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dbGetObj

这个函数错误错误: dbGetObj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ad "/home/CopyPinToCurrentWindow.il"
function CopyPinToCurrentWindow redefined
t

dbGetObj->ddGetObj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 "/home/CopyPinToCurrentWindow.il"
function CopyPinToCurrentWindow redefined
t

楼下正解,sorry,因为我自己没有电脑,没办法把手打的脚本再测试一次。导致经常有打错字母或遗漏字母的情况发生。

这个CopyPinToCurrentWindow的脚本里面有一个dbGetObj函数,这个是打错了,脚本不能运行。
应该是ddGetObj。我这里重新上传一下(一楼的附件不能修改了)。有已经下载的,可以直接自己打开脚本修改。

527 Bytes, 下载次数: 86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rule了,用脚本不行的。属于补dummy的rule。rule我不会写,和skill不相关。
...

这个在Laker里面可以通过运算把黑的地方不补上sub virtuoso里面应该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下正解,sorry,因为我自己没有电脑,没办法把手打的脚本再测试一次。导致经常有打错字母或遗漏字母的 ...

谢谢版主!

网友C:
大神,我在使用changevia.il 脚本是只能row方向能增加或减少数量另一个方向不行啊,会报错。报can't handle (nil+1)

网友:
引用 网友O:
XCoord换成xCoord

我是手打的,可能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我在使用changevia.il 脚本是只能row方向能增加或减少数量另一个方向不行啊,会报错。报can't handle ...

这个脚本中有一个获取via的row和column属性的语句。一楼的脚本中,这两个属性名称分别是  cutRows 和 cutCols
这个属性名称和technology file的定义有关。当时我应该是用的T22的写的脚本并做的测试。

刚刚看了一下,smic的属性名称不是这个,是cutRows 和 cutColumns

如果有下载一楼的额脚本不能用的,请自行将脚本中的三个cutCols改成cutColumns

也可以下载下面的更新的脚本,这里面我已经改好了。

333 Bytes, 下载次数: 734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P:
你好,金属密度那个,用不了。  提示,undefine function -leComputeAreaDensity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好,金属密度那个,用不了。  提示,undefine function -leComputeAreaDensity

你用的5141版本?我用617和icadv都没问题。这个函数时cadence内置函数。但有可能是新版本才被内置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5141版本?我用617和icadv都没问题。这个函数时cadence内置函数。但有可能是新版本才被内置进去。
...

谢谢,回复,我用的是615.提示没这函数,有没有其它语句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MagicCopy就可以啊,你左侧LSW栏里选中你要上浮的label 层,然后用MagicCopy脚本框选那个labe,他就 ...

这个是抄写您的脚本,内网不能上传,自己抄写了一遍,应该没错。

这个是抄写您的脚本,内网不能上传,自己抄写了一遍,应该没错。

这个是load后的显示

这个是load后的显示

这个是我自己做了一个test,按F10后没有出现框选的框,选中这个cell和pin层按F10 pin也没有上浮,请问哪里 ...

这个是我自己做了一个test,按F10后没有出现框选的框,选中这个cell和pin层按F10 pin也没有上浮,请问哪里 ...

楼主:
1)这个脚本有一个函数我写错了,在后面的置顶楼层有说明,因为一楼不能编辑,所以我重新上传了一次。

已经下载的,可以将里面的函数dbGetObj改成ddGetObj。
2)这个脚本使用时,只需要选中block,按下快捷键就行了,不需要左侧LSW中选中pin layer。
3)我脚本中的“pin”和“MnTXT”,“ALPATXT”是拼 layer的purpose。“pin”对应TMSC的,“MnTXT”和“ALPATXT”是SMIC的。
如果你用的工艺不是这两家的,需要把你们用的pin layer的purpose 替换到里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用的5141版本?我用617和icadv都没问题。这个函数时cadence内置函数。但有可能是新版本才被内置进去。
...

测密度的这个功能,在IC617中已经被整合到软件中了。Tools ——Area and Density ....这个选项。只不过用起来稍显麻烦。

你可以看看你的615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没有,那就是版本太低,还没有整合进去,并且也没有那个内置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密度的这个功能,在IC617中已经被整合到软件中了。Tools ——Area and Density ....这个选项。只不过用 ...

615似乎是没有这功能的,只能后面升级再体验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个脚本有一个函数我写错了,在后面的置顶楼层有说明,因为一楼不能编辑,所以我重新上传了一次。

已 ...

抱歉楼主  帖子回复错了,不知道怎么删除,编辑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1)这个脚本有一个函数我写错了,在后面的置顶楼层有说明,因为一楼不能编辑,所以我重新上传了一次。

已 ...

谢谢楼主回复,我已经把代码改过来了,我用的SMIC工艺,所以打pin用MNTXT层是吗 M1 PIN用 MNTXT matel1是这样吗?还有楼主你一直说的block具体代表什么呢?
我load完后按F10没反应 应该是改成了F12 按F12显示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0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代码抄错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说得很详细

网友E:
我在试用QuickAlign的文件时,load.il文件报错,请楼主看一下原因,error eval: unbond variable - load.
这是啥原因,谢谢!
-----这个原因知道了,忘记加引号。
另外这个快捷键的M调用以后, 跟原来move的快捷键冲突了,这个LZ怎么解决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在试用QuickAlign的文件时,load.il文件报错,请楼主看一下原因,error eval: unbond variable - load.
...

把M改了呗,我原来的M就是quick Align,A是move。Z是放大。这快捷键随便换的呀。在脚本里面搜索 hiSetBindKey,找到这一行就看到快捷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我看群里有人要方括号和尖括号转换的脚本,我抽时间写了一个。使用方法:在layout界面,按下快捷键:
...

convertBracket这个load以后是true的,但是按小键盘5,弹出一个框,我框选后没有任何变化。报错为:
Error last: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1") - db:0x17e0d4eb.
不知道这个快捷键具体要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楼不能编辑了,后续增加的脚本将通过回复置顶来实现。
10)此脚本时功能性脚本,不是用来画图的。virtuos ...

这个功能是打什么text,我在XL后看到器件的netname都在D/S上面。不知道有没有试验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回复,我已经把代码改过来了,我用的SMIC工艺,所以打pin用MNTXT层是吗 M1 PIN用 MNTXT matel1是 ...

如果你用的SMIC的,我的脚本你可以不用修改。我自己正在做的工艺就是TSMC和SMIC的。我的脚本默认兼容这两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是打什么text,我在XL后看到器件的netname都在D/S上面。不知道有没有试验成功。
...

这个是打mos的名字,在电路中的名字。比如P12/N45/M31等等。如果你做layout时从始至终都开着XL,带着飞线连,那其实不需要在device上打label。但有的LE不习惯用飞线,是XL出来device就把XL关掉了。然后在device上打label。以此确定哪颗mos是什么。

网友D:
大神好,skill小菜鸟,最近在拜读你的skill,第一个脚本MagicCopy.il有两个问题,一xCoord(Box)少了r,之前的是xCood(BOX)
还有,没有按照用法,左边LSW指定POLY,然后没有实现脚本的功能,copy对应的POLY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刚逐字逐句检查了一下,MagicCopy脚本里有三处错误。除了你说的两个xCood应改为xCoord以外,倒数第13行 ...

这个magiccopy按照新的文档还是没有实验成功,框选后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应。按脚本用意,copy的层次显示在哪里?重叠在被选层上面还是随着鼠标copy到别处? 可以同时框多个polygon吗?谢谢!

网友E:
MagicCopy_for_via脚本也没有实验成功,除了key“5”写到括号外面的问题,框选报错如附件所示。请过目。

网友:
所有的脚本都尝试了,只有4个是成功的:AddmosM1  areadensity changevia QuickAlign.
其他都没有成功,有同学试成功其他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回复,我已经把代码改过来了,我用的SMIC工艺,所以打pin用MNTXT层是吗 M1 PIN用 MNTXT matel1是 ...

我跟你一样错误提示。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magiccopy按照新的文档还是没有实验成功,框选后看起来没有任何反应。按脚本用意,copy的层次显示在 ...

copy在原来的polygon上面。这个脚本只能copy底层的polygon。当前层的直接C就行了。底层的会被copy上来,并重叠在目标polygon上面。
我更新后这个脚本应该没问题才对,你把报错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贴友的回复,MagicCopy_for_via这个脚本有一个错误一个遗漏:
1,最后一行,定义快捷键的“shift”请 ...

加了这行,这样报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copy在原来的polygon上面。这个脚本只能copy底层的polygon。当前层的直接C就行了。底层的会被copy上来, ...

magicCopy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一样错误提示。你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gicCopy的错误

我强调一下,这个脚本只能用于copy底层cell内的polygon。从你这个报错可以看出,你操作的是当前层的一个layer。
出错的位置是在对目标layer进行数据处理的语句。我用的cadence版本是617和icadv两种。这两种版本对于底层的layer返回值不同,
一种是()((db:0x33d3e16c)  db:0x56d5e03e)) 和()(db:0x33d3e16c  db:0x56d5e03e)),这两种返回值中的最后一个就是目标layer,
前面的是layer所在上一级cell的ID,数据处理语句中的last就是选中最后那个目标ID,而从你报错来看,你的目标layer返回值应该是(db:0x56d5e03e)
这个数据只有在对当前层layer操作时才会出现。这种数据不能被处理,程序终止,所以没有copy成功。

如果你确实copy的是底层的layer,那么返回值就不是我看到的这两种情况,需要依据具体情况去修改脚本。我也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了这行,这样报错。

geSelectObject是用来选中新创建的via的函数,正确使用时,他的第一个参数应该是新via的ID,但从你报错看第一个参数是nil,就是没有创建成功新的via。
我又自检了一遍我的脚本,和我正在用的没区别。我在617和icadv版本用都没问题。脚本中的很多语句都是对函数的返回值进行数据处理,617和icadv的返回值有区别,
我这个脚本可以兼容这两个版本,如果是其他版本的cadence,返回值与这两个都不同,就有可能会失败。

你那个错,我怎么尝试都不会出现,所以我无能为力了。或者你学学skill,读懂了我的脚本思路,可以根据自己的返回值修改一下脚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强调一下,这个脚本只能用于copy底层cell内的polygon。从你这个报错可以看出,你操作的是当前层的一个la ...

MagicCopy的脚本是用来复制底层的polygon的。使用方法是在layout界面左侧LSW中选中要copylayer,按下快捷键 5 ,鼠标处出现box拉框。框选中的layer会被copy到当前层。
我是按照你描述的做的,特地 make cell,并在里面画一些polygon。然后再当前层框选这个cell,按说应该就把下层的polygon copy到当前层了,是不是这样操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楼不能编辑了,后续增加的脚本将通过回复置顶来实现。
10)此脚本时功能性脚本,不是用来画图的。virtuos ...

大佬,我试了一下,load这个脚本后需要选中device然后按快捷键才会执行,但是会报下面的error
*Error*dbCreateLabel: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type template = "dglttttn")

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有遇到一下问题,麻烦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1、geGetSelSet()  并没有instances attr;
2、obj~>bBox的输出结果好像不能被centerBox()读取。返回值为n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贴友回复,刚刚才发现,里面有一行代码写错了。cv = geGetSelSet() 应该改为 cv = geGetEditCellView ...

多谢大佬回复。是的  改成geGetEditCellView() 过后就能直接使用了,不需要选中device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跟你一样错误提示。你解决了吗

脚本应该没有错  我试验成功了  之前错误是因为 if(nth(0 inst~>lpp) == "MnTXT" || nth(0 inst~>lpp) == "ALPATXT" || nth(1 inst~>lpp) == "pin"这两个是零不是字母O
最好把脚本导入virtuoso试一下  我抄写错误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傻了,手打的时候定义函数的开头,忘记把函数名打上了。。。首页已经更新,或者有动手能力的可以自己打 ...

楼主你好,问一下MagicCopy这个脚本中MagicCopy函数的作用是出现框选框吗 第二个procedure是用来复制是吗

网友:
膜拜大神感谢把这么好用的脚本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问一下MagicCopy这个脚本中MagicCopy函数的作用是出现框选框吗 第二个procedure是用来复制是吗 ...

是出现框,用框拉出一个BOX,在BOX里面的,你在LSW中选中的layer都会被copy到当前层。
第二个procedure是用来做数据处理的,因为BOX内获取的layer的ID是有上层cell的ID的,比如((db:02xd012483 )db:03xd461853)
这个返回值我们做操作是只要最后那个ID,前面的是目标layer所在的上一层cell的ID,我写的例子指的是,目标layer只向下穿透一层。
如果目标layer在向下10层的位置,那么返回值就((((((db:02xd012483 。。。。。。。)db:03xd461853)这样了。最后一个是目标layer的ID。
前面会套10层cell的ID。因为只需要最后一个,所以需要一个函数把返回的这类列表处理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出现框,用框拉出一个BOX,在BOX里面的,你在LSW中选中的layer都会被copy到当前层。
第二个procedure是 ...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下面是我使用你的第一个脚本MagicCopy时遇到的问题,你有空帮忙解答一下吗?
load  后显示function MagicCopy redefined  function FlatList redefined

这是脚本,应该没有弄错,里面红框内注释掉了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脚本,应该没有弄错,里面红框内注释掉了不知道为什么

我按F10后会出现选择框,然后拉伸完后会报错

我按F10后会出现选择框,然后拉伸完后会报错

这个是报错,选择一次报错一次

这个是报错,选择一次报错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感谢你的回复
下面是我使用你的第一个脚本MagicCopy时遇到的问题,你有空帮忙解答一下吗?
loa ...

在你上数第二楼我解释过这个问题,有人和你遇到相同问题。我用的smic和tsmc都没问题,cadence版本是617和icadv两种。
你们出错的都是获取下层metal之后的返回值进行处理的地方。
我推测应该是你们用的cadence版本不同,或者工艺不同。
我用的617和icadv的返回值就是不同的,但我找到了common的地方
写的可以兼容的脚本,如果还有其他种类的返回值,因为我看不到是什么样的,
也没办法去代码。你们可以学学skill,读懂我的脚本,然后就可以随意修改了。
这脚本很短,很容易懂的。

网友:
大佬
我在使用加宽S/D金属脚本时出现了未定义函数
leConvertPolygonToPath
是我版本太低吗  求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dMosM1这个脚本在一楼那个算法有错误,单颗mos没问题。array的mos会有问题。因为当时调试时用的2x2的arra ...

比较喜欢加宽Metal1的脚本,我load AddMosM1.il ,因为CSMC工艺,我修改了M1为A1,报错 undefined function -leConvertPolygonToPath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比较喜欢加宽Metal1的脚本,我load AddMosM1.il ,因为CSMC工艺,我修改了M1为A1,报错 undefined functio ...

虽然报错,但是看还是有复制一条Metal1

楼主(2020-05-27):
引用 网友D:
虽然报错,但是看还是有复制一条Metal1

报错的函数是将copy出来的polygon metal1转换成path metal1.这个函数如果没有,那就是版本太低,或者不叫这个名字。
你看看你的layout界面,有没有选项可以将polygon 转成path的。我用的icadv版本是在edit—convert—下面。
如果有,那么你点一下convert下面的To path 。然后在CIW界面看看执行的是什么函数。在CIW界面先将返回值全部打开:option--logfilter里面全选。
知道这个函数之后,去help文档中搜索一下与这个函数类似的函数,并查询函数用法。(用法应该和我的函数是一样的,找到了直接替换就行了)

ps:这里说明一下,脚本中用的函数和layout界面选项用的函数是类似但不相同
比如leConvertPolygonToPath这个是在skill脚本中用的,但在layout选项中用的是leHiConvertPolygonToPath
layout中用的函数基本都比skill的多一个Hi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错的函数时将copy出来的polygon metal1转换成path metal1.这个函数如果没有,那就是版本太低,或者不叫 ...

高山仰止,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报错的函数时将copy出来的polygon metal1转换成path metal1.这个函数如果没有,那就是版本太低,或者不叫 ...

加了Hi,变成leHi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以后,报错Not a layout window 。估计版本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上数第二楼我解释过这个问题,有人和你遇到相同问题。我用的smic和tsmc都没问题,cadence版本是617和 ...

感谢大牛的回复,目前正在学Skill  我用的smic  virtuoso版本如下图,应该也是你说的617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Hi,变成leHiConvertPolygonToPath(metal1)以后,报错Not a layout window 。估计版本不对
...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你把我现在的代码中那个函数加上Hi。我的意思是让你自己去找到你版本所对应的这个函数(先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在CIW中看看这个函数叫名字),Hi的说明是指你看到的函数和skill中使用的函数的区别。我举例说明了两个函数的区别在于是否有Hi,函数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用在skil中需要参数,所以这两个函数是相似但不相同,你在仔细看一下我的回复,看看能不能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让你把我现在的代码中那个函数加上Hi。我的意思是让你自己去找到你版本所对应的 ...

选中Metal1 图形,在CIW中,打入leHiConvertPolygonToPath()是可以变成path的

网友(点评):
你开心就好了,手动狗头

网友D:
引用 楼主:
9)AddMosM1这个脚本,最初始的版本是我在刚刚开始学习skill时在eetop上下载的第一个脚本。功能是在mos的S/ ...

大侠,AddMosM1这个脚本,还是有点问题,我规避了leConvertPolygonToPath,脚本能把inst管子的Metal1复制出来,但是M1_width=0.1不起作用,只是复制了原管子的Metal1大小

我已经切换到Smic55工艺了
metal1=dbCopyFig(shape cv trans)
;temp=leConverPolygonToPatch(metal1)
metal1~>width=M1_width

网友Q:
这个是咋回事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个脚本中有一个获取via的row和column属性的语句。一楼的脚本中,这两个属性名称分别是  cutRows 和 cut ...

这个via的row和column属性是怎么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咋回事

你打错了,origin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via的row和column属性是怎么看的?

不是和你理解你的意思,你想再哪里看?用什么方式看?layout中选中via,q,就看到via的属性了,里面有row和column。
你想用函数在CIW中去看,那么一先在layout中选中via,然后在ciw中输入 obj = geGetSelSet()获取这个via的id
然后 obj ~> viaHeader ~>??就能看到via的大部分属性了。

(备注,先将CIW的option--logfilter里面的选项全部打开才能看到返回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AddMosM1这个脚本,还是有点问题,我规避了leConvertPolygonToPath,脚本能把inst管子的Metal1复制 ...

我才发现,你脚本抄错了,那个函数是leConvertPolygonToPath,你再试试。

刚刚差点儿给你写个替代方案:
1,获取已经copy成功的metal polygon的四个poins,
2,然后比较长边和短边,然后短边长作为width,长边长作为length,
3,然后选择一个短边的中点作为path的起点,另一个短边的中点作为path的终点
4,然后create path,用上面的参数,
5,用上面四步去实现原本leConvertPolygonToPath这个函数的功能
6,回归正轨,width赋值为0.1

ps:cadence软件现在很多功能最初都没有,是版图人员在使用时为了方便并且加快效率,自己写的脚本,比如polygon转path。
用我上面四步就可以实现,那么这个情况反馈回cadence公司,公司的cad会把这段版图人员的代码变成一个系统函数,就是leConvertPolygonToPath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和你理解你的意思,你想再哪里看?用什么方式看?layout中选中via,q,就看到via的属性了,里面有row ...

看到了,谢谢!

网友:
mark一下,感觉效率又能提升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才发现,你脚本抄错了,那个函数是leConvertPolygonToPath,你再试试。

刚刚差点儿给你写个替代方案: ...

楼主你好,测试了你的第一个脚本,问题在126楼,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万分感谢。
同时想请教下第一个函数中注释掉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测试了你的第一个脚本,问题在126楼,你能帮忙解答一下吗?万分感谢。
同时想请教下第一个函数 ...

126楼你贴图问是不是617?是617啊,你的CIW界面上的标题就写着呢。smic工艺我的脚本应该可以直接用。
注释掉的那一行,我在一楼的脚本说明里写了,那几行是把polygon转成path线的。需要转的就把;去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逐字逐句检查了一下,MagicCopy脚本里有三处错误。除了你说的两个xCood应改为xCoord以外,倒数第13行 ...

大佬,MagicCopy 脚本有问题。在smic55环境下,也不行。另外Admos在618环境可以成功的实现了增强Metal1的功能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大佬,MagicCopy 脚本有问题。在smic55环境下,也不行。另外Admos在618环境可以成功的实现了增强Metal1的 ...

你好,你在用MagicCopy的时候有什么报错吗?我什么也没有提示,框选后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东西被覆盖,smic40。

网友:
十分感谢,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你在用MagicCopy的时候有什么报错吗?我什么也没有提示,框选后就结束了,也没有什么东西被覆盖,s ...

一样的,没有报错,但是没出来啥

网友G:
procedure(MagicCopy()
let((cv objs Box transList objList objTransList newObj)
cv=geGetEditCellView()
Box=enterBox()
Box=list(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xCoord(Box))
           geWindowToEditPoint(hiGetCurrentWindow() yCoord(Box)))
objs=dbShapeQuery(cv leGetEntryLayer() Box)
foreach(obj objs
        transList=nconc(transList list(dbGetHierPathTransform(obj)))
);foreach
objs=FlatList(objs)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newObj=foreach(mapcar obj objTransList
dbCopyFig(car(obj) cv cadr(obj))
);foreach
foreach(obj newObj
        if(obj~>objType == "polygon" || obj~>objType == "rect" then
        obj=leConvertPolyToPath(obj)
        );if
);foreach
);let
);proc

procedure(FlatList(testList)
let((cv listNew)
listNew=nil
if(listp(testList)
then
        foreach(one testList
                if(listp(car(last(one)))
                then
                listNew=nconc(listNew FlatList(one))
                else
                listNew=append1(listNew car(last(one)))
                );if
        );foreach
else
error("FlatList():argument must be a list")
);if
listNew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5" "MagicCopy()")
我这里输入没问题把  帮忙看下 为什么不行。没报任何信息。测试版本6.1.8

网友:
引用 楼主: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多了一个等号,应该是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 ...

测试了一下Magiccopy  删除掉一个=后可以了,楼主有时间可以更改一下置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多了一个等号,应该是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 ...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楼主:
MagicCopy脚本中有一处错误,如下:
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多了一个等号,应该是objTransList=mapcar('list objs transList)

有下载了不能用的,可自行修改。这里再上传一个,与原本相比,改动只是删掉一个“=”:

608 Bytes, 下载次数: 7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S:
引用 楼主:
感谢贴友回复,刚刚才发现,里面有一行代码写错了。cv = geGetSelSet() 应该改为 cv = geGetEditCellView ...

用你最新CreateLabelXL.il文件,按小键盘F3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你最新CreateLabelXL.il文件,按小键盘F3没反应

小键盘也有F3吗?是3吧。没反应的原因可能是很多种,这个脚本有人用成功过,所以脚本本身没问题。应该是适配的pdk或者cadence版本问题。
你打开CIW界面的option -- log filter选项,里面的全选。然后再操作时看看在CIW中报的什么错。贴出来就知道了。

虽有可能的是,脚本中的label用的是smic的“TXT” “drawing” 层。如果是tsmc的,应该不叫这个名字,你替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T:
请大佬帮忙看一下CopyPinToCurrentwindow显示的warning是脚本问题吗?

*WARNING* (DB-270043): 2nd argument must be a string denoting the cell name

procedure(CopyPinToCurrentWindow()
let((cv cv_Obj obj objs transform instList labelList libName cellName libId)
cv=geGetEditCellView()
obj=geGetSelSet()
if(car(obj~>objType) == "inst"
       then
       transform=car(obj~>transform)
       else
       transform=list(car(obj~>xy) car(obj~>tileArray) 1.0)
);if
libName=car(obj~>libName)
libId=ddGetObj(libName)
cellName=(obj~>cellName)
cv_Obj=dbOpenCellViewByType(libId cellName "layout" "" "a")
instList=cv_Obj~>shapes
foreach(inst instList
       if(inst~>objType == "label"
       then
           if(nth(0 inst~>lpp) == "MnTXT" || nth(0 inst~>lpp) == "ALPATXT" || nth(1 inst~>lpp) == "pin"
           then
           labelList=append1(labelList inst)
           );if
       );if
);foreach
foreach(obj labelList
dbCopyFig(obj cv transform)
);foreach
);let
);proc

hiSetBindKey("Layout" "<Key>F12" "CopyPinToCurrentWindow()")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大佬帮忙看一下CopyPinToCurrentwindow显示的warning是脚本问题吗?

*WARNING* (DB-270043): 2nd argume ...

看warning是和cennName这个变量相关的,但我没看出这里有错。
倒是发现了另一处漏打了一个‘a’,我上传的脚本是有这个‘a’的,应该是你手打时漏掉了

transform = list(car(obj~>xy) caar(obj~>tileArray) 1.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warning是和cennName这个变量相关的,但我没看出这里有错。
倒是发现了另一处漏打了一个‘a’,我上传的 ...

谢谢大佬回复。找到错误啦。cellName变量后面少了函数名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网友:
謝謝,非常需要skill腳本來學習寫作,感謝分享

网友U:
楼主我将MagicCopy.il.txt导进去,可以框选但是没有生产相应层次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点评):
脚本是*.il格式的。我上传的因为是用txt编辑器写的,带了.txt后缀,你先去掉。然后按照前面***帖的用法操作。这个脚本有更新过两次,你看看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咋回事

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V:
那个AddMosM1.il的脚本有点bug,array的时候管子不是任何摆放方向都可以,里面设置管子方向的地方应该有问题,我自己已经修复了,希望楼主有空可以更改一下,还有cadence版本低不支持函数的问题通过改动楼主的convertPolygon2Path.il,然后在AddMosM1.il嵌套实现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点评):
这个脚本更新过几次,最后一次就是更新的array的bug。我现在用的也是最后那版,没发现有什么bug。你的可能是中间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将MagicCopy.il.txt导进去,可以框选但是没有生产相应层次怎么回事呢?谢谢 ...

谢谢楼主,MagicCopy现在可用了,非常棒!!我希望它复制成path线。删掉你里面的注释,但是显示undefined function - leConvertPolyToPath。不知道是不是cadence版本原因,麻烦你能不能将你写的convertPolygon2Path()嵌入MagicCopy进去,小白不懂调用关系,希望你帮忙忙,谢谢。另外我在edit--convert--To Path有这个转换成path功能,并在CIW中返回leHiConvertPolygonToPath(),我将你的修改如下:
foreach(obj newObj
        if(obj~>objType == "polygon" || obj~>objType == "rect" then
        obj=leConvertPolygonToPath(obj)
        );if
);foreach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显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ConvertPolygonToPath。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麻烦帮我看看。谢谢

还有我建议把框选变成单击一下即可复制。谢谢!

网友V:
引用 网友V:
那个AddMosM1.il的脚本有点bug,array的时候管子不是任何摆放方向都可以,里面设置管子方向的地方应该有问题 ...

楼主我用的应该就是最后一版,你调array时无论单元是旋转或者是镜像都没有问题吗?我看你里面定义的方向并不是八个方向,如果你确定八种方式脚本都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cadence版本的原因!我这边有几个方向都是不行的,所以我自己把方向改了一下。

网友:
忘记说了我的cadence版本是616,我是通过你的两个脚本改了点东西组合实现的,难道是这个原因造成的array有的方向不可以了?希望楼主有空帮忙测试一下是不是array单元八种方向都没有问题?麻烦了!

网友U:
楼主,我用你的AutoCutBus,显示错误如下:
AutoCutBus(1)
*Error* quotient: can't handle (nil / 2)
ERROR
AutoCutBus(2)
*Error* quotient: can't handle (nil / 2)
ERROR

麻烦看看你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用你的AutoCutBus,显示错误如下:
AutoCutBus(1)
*Error* quotient: can't handle (nil / 2)

你先用两根直的path,一横一竖,选中,操作试一下。这是没读取到metal的width。可能有很多。
你用最简单的两个path线试过一下看看结果。然后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U:
谢谢楼主,MagicCopy现在可用了,非常棒!!我希望它复制成path线。删掉你里面的注释,但是显示undefined function - leConvertPolyToPath。不知道是不是cadence版本原因,麻烦你能不能将你写的convertPolygon2Path()嵌入MagicCopy进去,小白不懂调用关系,希望你帮忙忙,谢谢。另外我在edit--convert--To Path有这个转换成path功能,并在CIW中返回leHiConvertPolygonToPath(),我将你的修改如下: foreach(obj newObj         if(obj~>objType == "polygon" || obj~>objType == "rect" then         obj=leConvertPolygonToPath(obj)         );if );foreach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显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ConvertPolygonToPath。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麻烦帮我看看。谢谢  还有我建议把框选变成单击一下即可复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MagicCopy现在可用了,非常棒!!我希望它复制成path线。删掉你里面的注释,但是显示undefined f ...

我写错了,那个函数应该是leConvertPolygonToPath,你改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写错了,那个函数应该是leConvertPolygonToPath,你改了就行了

我改了,但是提前我没定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能不能麻烦将你写的convertPolygon2Path()函数嵌入MagicCopy进去,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用两根直的path,一横一竖,选中,操作试一下。这是没读取到metal的width。可能有很多。
你用最简单 ...

我试过了,报错的结果是一样。大神有思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我用的应该就是最后一版,你调array时无论单元是旋转或者是镜像都没有问题吗?我看你里面定义的方向 ...

倒数第二版的八个方向两合并了,所以判断句只有四句。但这种有bug。最后一版拆开了,八个方向分八句,修复了bug。
所以你下载的是倒数第二版。你看1楼的置顶帖,向下找,上传最后一版时楼层已经写了这个bug。

楼主:
引用 楼主:
AutoCutBus这个脚本很好用,一直想分享,但因为我一直用的这个脚本是已有的(不属于我),我不能分享出去。 ...

更新一版AutoCutBus脚本
更新内容:
1,旧版本仅支持对path线和bus线(pathSeg)操作,新版增加了rect类型的线
2,更新了判断线类型的算法,原版的算法有bug(但不影响实际使用)
3,之前试用旧版时出现的handle (nil / 2)这种错误的贴友,这版并没有修复。
4,有handle (nil / 2)这种报错的,我这里没办法debug,这个需要逐个关键点加print语句去找到问题点。
我测试用的是icadv版本的cadence。不排除因不同版本对数据的返回值格式不同造成的bug。

楼主:
这里更新一版AddMOSM1脚本,有贴友反应说自己的cadence没有polygon转path的那个函数,或者函数无效的。
我写了一个专门将rect转成path的独立的脚本。这个脚本可以独立运行,但不能直接嵌入。

现在我将这个rect转path的脚本嵌入到AddMOSM1里面去(因为要嵌入进去,需要稍作修改)。

883 Bytes, 下载次数: 78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前面的所有脚本都能兼容SMIC和TSMC的各个节点(40nm/28nm/22nm/14nm......),有部分脚本经贴友测试不能用的,但从回复的报错我也找不出原因。

下面这个脚本是和工艺/节点强相关的,但整体架构可以做参考,可基于此脚本去做适配,修改相关的列表。
此脚本是基于smic12nm工艺的,此工艺的via1~via3大小相同,via4~via6大小相同,所以via的列表分成了两个。

功能:快捷转换metal layer,pin layer,via,比如metal1变metal2,via1变via2。
使用方法:选中目标 metal/pin/via ,滚动鼠标滚轮,上下滚动分别是 +1 和 -1

906 Bytes, 下载次数: 20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W: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所有脚本都能兼容SMIC和TSMC的各个节点(40nm/28nm/22nm/14nm......),有部分脚本经贴友测试不能用的 ...

谢谢!功能太强大了,但是有个问题,金属线只能切换到底层,不能切换到上一层。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这里更新一版AddMOSM1脚本,有贴友反应说自己的cadence没有polygon转path的那个函数,或者函数无效的。
我 ...

谢谢楼主,经过测试脚本没有生成,运行显示AddMosM1_Custom()  (db:0x13e9d525) 。麻烦楼主再看看,谢谢!

楼主(2020-06-28):
引用 网友W:
谢谢!功能太强大了,但是有个问题,金属线只能切换到底层,不能切换到上一层。

...

我看了下脚本应该没有问题,你用的脚本是手打进linux的吗?有没有漏掉字符?错误提示是什么?我这个layer是基于smic写的,tsmc或者其他工艺的,metal,pin layer name不一样的,需要手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楼主,经过测试脚本没有生成,运行显示AddMosM1_Custom()  (db:0x13e9d525) 。麻烦楼主再看看,谢谢 ...

你这问题描述没看懂,你说没有生成是在load的时候就没成功吗?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报错了?
从你回帖里的报错提示看,你应该没有打全,这么少的信息,我看不出来哪里出错了呀。

这个脚本我在我的linux里测试过了,是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更新一版AddMOSM1脚本,有贴友反应说自己的cadence没有polygon转path的那个函数,或者函数无效的。
我 ...

大神膜拜,很好用 谢谢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最近也在自学脚本,希望能够学习和借鉴到大佬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问题描述没看懂,你说没有生成是在load的时候就没成功吗?还是在使用的时候报错了?
从你回帖里的报 ...

感谢,你的脚本没问题,是我忘记改金属1的名字。

网友U:
膜拜一下大神,我想请一下关于金属打孔,用O键里面的auto打两层金属的孔只能得出一个孔,你有办法实现像用s或框选一下孔的边界相当于给定一个加孔方向去自动加成两个以上的孔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膜拜一下大神,我想请一下关于金属打孔,用O键里面的auto打两层金属的孔只能得出一个孔,你有办法实现像用s ...

我用的cadence有这个功能,在options -- selection -- via .. selection 选项,勾选之后可以选中via的边。可以s。
对via的边选涉及到底层函数的设定,用外部脚本我想不到有什么接口函数,cadence公司已经集成到软件中。
如果你用的版本没有这个选项,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如何学习怎么写脚本,有没有大佬指条明路。

网友X:
引用 楼主:
单楼字数有上限的吗?
5)AreaDensity,用来测密度的。40nm以下对poly,AA,via,metal都有密度要求。在最 ...

这个脚本我load之后发现virtuoso窗口报错,和您描述的不太一样,感觉代码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学习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个脚本我load之后发现virtuoso窗口报错,和您描述的不太一样,感觉代码是不是有点问题,刚学习skill.
...

方便自检一下吗?我看你贴的有打错的地方。全部纠正了再试试。
这个脚本一直没人回帖说有问题,也有可能大家都不用这个脚本。
你纠正之后还有问题再把报错的截图发出来。

截图全面点,把CIW窗口的options--logfil里面的选项都打开。

网友:
学习->研究->升华->总结->分享,必须赞

网友:
膜拜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AddMosM1这个脚本在一楼那个算法有错误,单颗mos没问题。array的mos会有问题。因为当时调试时用的2x2的arra ...

9楼那个脚本在处理array的MOS管时,还是会有问题,报错:can not handle(nil -1),估计还是row 或者columns没有抓取到?(T11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