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芯片中偏置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想问一下大神们,芯片中各个模块所需要的偏置电流一般都是怎么给的,通过什么模块产生的偏置电流?

楼主:
基准电压加运放那种吗

网友A:
要是要非常精准的电流,就得BG+外接电阻。
普通应用的,自偏置电流源就行了,根本用不到B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要非常精准的电流,就得BG+外接电阻。
普通应用的,自偏置电流源就行了,根本用不到BG
...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