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采用Cadence Spectre仿真gm/ID曲线,基于IC617下

楼主(2020-04-24):
介绍在Cadence IC617的Spectre下gm/ID曲线的仿真设置过程,画出gm/ID--ID/W等曲线,并导出gm/ID--ID/W数据到Excel表。

网友:
好评!楼主的资料非常不错!

楼主:
Id/W采用对数坐标

网友(2020-05-25):
This is good reference literature.

网友:
非常好,很有效,解决了ic6xx没有awd也能转换坐标轴的问题

网友A(2020-07-27):
你好,我想问一下,同时扫L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同时扫L要怎么操作呢

请问下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吗?

解决了,用parametric同时扫VG和L,再用ocean代码自动绘图

网友C:
楼主只对NMOS进行仿真,PMOS又该怎么搭电路呢? 一直都在纠结PMOS的gm/id曲线的仿真,不同的测试电路得到的图像都不一样。如果楼主会仿PMOS的gm/id曲线,还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用parametric同时扫VG和L,再用ocean代码自动绘图

好的,谢谢您。我这就去试下

楼主(2020-10-12):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对NMOS进行仿真,PMOS又该怎么搭电路呢? 一直都在纠结PMOS的gm/id曲线的仿真,不同的测试电路得到的 ...

表达式前面乘以(-1)

网友D(2020-11-25):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不过我有两点不明想请教一下:
1.gm/id数据应该是大量的曲线簇,你这个只是扫描了一个变量,也就是说,比如要得到L与gm/id与gmro的关系,我需要自己不断设置L,重复扫描,再整合到一个图中?不失为一个方法,就是有点繁琐;
2.在仿真工具中的波形窗口,已经得到了gm/id与id/W的曲线,为什么还要转到excel中?是为了后面扫描数据整合做准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不过我有两点不明想请教一下:
1.gm/id数据应该是大量的曲线簇,你这个只是扫描了一个变 ...

1、扫描设置有两次,一次是直流扫描栅源电压,因为漏电流和跨导都和过驱动电压(栅源电压与阈值电压之差)有关;第二次是参数化扫描MOS管的沟道长度,因为长度变化了,宽长比和沟道长度调制系数会跟着变化。
2、仿gm/ID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辅助设计,只保留波形不利于设计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扫描设置有两次,一次是直流扫描栅源电压,因为漏电流和跨导都和过驱动电压(栅源电压与阈值电压之差 ...

对呀 应该扫描两个变量啊 分开的吗?那这样,曲线簇就没有了,在一个图中寻找合适的设计参考也就没有了,当然你多次重复,然后放在excel中整合,设计用excel中的数据,也直接避免了曲线簇。我当时就是很好奇曲线簇的扫描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呀 应该扫描两个变量啊 分开的吗?那这样,曲线簇就没有了,在一个图中寻找合适的设计参考也就没有了, ...

确实是扫描两个变量(Vgs和L)。
第一个扫描变量Vgs:在 Analysis中进行设置,单独进行这个仿真,能得到MOS输出根据Vgs变化的一条曲线;
第二个扫描变量L:在第一个扫描的基础上,在Tools-parametric analysis中,选择参数L设置,在此界面进行方针,能一次性得到不同Length的MOS,其输出根据Vgs变化的一簇曲线。

你说的不断设置L其实就是parametric analysis中的扫描。
用hspice更简单,就是加一个变量设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扫描两个变量(Vgs和L)。
第一个扫描变量Vgs:在 Analysis中进行设置,单独进行这个仿真,能得到M ...

我有下载文档详细看看  看到不是曲线簇所以冒昧询问。具体的我此前已经整理过了相关操作。还是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下载文档详细看看  看到不是曲线簇所以冒昧询问。具体的我此前已经整理过了相关操作。还是感谢楼主。 ...

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也是用617做GMID发现问题才搜到这个帖子的。冒昧了。

网友:
Oh wow! Thanks really

楼主(2021-03-08):
引用 网友E:
1、扫描设置有两次,一次是直流扫描栅源电压,因为漏电流和跨导都和过驱动电压(栅源电压与阈值电压之差 ...

对的。

网友(2021-04-23):
方法很好。有种os list可以直接swept图,但是参数为none,不知道有没有心得

网友(2021-09-18):
请问这个数据怎么导入到matlab中分析呢?还有一般需要W吗

网友:
一般需要扫描W吗

网友F(2021-11-03):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扫描两个变量(Vgs和L)。
第一个扫描变量Vgs:在 Analysis中进行设置,单独进行这个仿真,能得到M ...

但我在DC仿真时设置了VGS的变量,跑下来只会得到最后一组数据,没有得到gm/id随VGS变化的曲线?这是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问一下,同时扫L要怎么操作呢

同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但我在DC仿真时设置了VGS的变量,跑下来只会得到最后一组数据,没有得到gm/id随VGS变化的曲线?这是要如 ...

如果你的最后一组对应的是具体的某个Vgs值,而你想要其他Vgs值下的曲线,那要再添加一个变量。
举个例子子,DC仿真扫描Temp=24.9°到Temp=25°,Parametric Sweep扫描Vgs=0至Vgs=Vdd。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最后一组对应的是具体的某个Vgs值,而你想要其他Vgs值下的曲线,那要再添加一个变量。
举个例子 ...

您好,谢谢回答,用parametric analysis是可以得到曲线的,我尝试了下,发现parametric analysis 中是可以添加多个变量扫描的,但是添加的顺序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先扫L,在扫VGS,得到的图就是各个参数随VGS变化的图像,有个问题就是在变化坐标的时候,也就是以gm/id 为横坐标的时候,不同的L对应的是不一样的gm/id,所以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求科普: 这个gm/Id是有什么意义?以前没学过。

网友:
IC615 calculator里面没有OS要如何得出这个曲线呐?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谢谢回答,用parametric analysis是可以得到曲线的,我尝试了下,发现parametric analysis 中是可 ...

得到这些图后就可以从电路的性能入手取值了,举几个例子:1、高输出阻抗---->更小的Lambda--->Lambda随L增大减小,但是曲线有拐点。
2、更高的gm/Id--->适当的Vgs--->从图上看Vgs=0.2时最好(无论L取多少,曲线拐点都是在那个范围的)。

网友:
感谢,受益匪浅啊,从回复的对话中又对这种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2022-09-22):
请问:管子参数怎么设置?需要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