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进度条卡住不动

楼主(2020-04-24):
形式验证对比RTL和DC之后的网表,在验证阶段,进度条一直卡住在,log窗口显示“Status:  Continuing verification, 0F/0A/9291P/307U (96%)...”。暂停验证并没有验证失败的点,请问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的?tapout在即,很急。

网友:
要么复杂度太高,算不出来了,要么就是进程死掉了,估计也比不出来结果了

网友:
是否有打印出什么warning

网友:
1 如果design 太大,建议等一等。
2 可以查看一下生成的netlist里面有没有非常复杂的逻辑,formal不认的,是否需要设置black box。
3 是否在compile的时候吐出了SVF,可以在formal的时候吃进去辅助ver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