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256 error please help

楼主(2020-04-24):
Can't Install O-2018.09-SP2 release of finesim: SHA256 sum mismatch for file /home/synopsys/installer5/snps_installer_temp_root_3576/finesim.taz, expected 135b509cb878100b342ad6c2a349d9f4c707ab19bcc779c06b3eba8d5d619558, but found 9b7419d22d34184b024eb9653899593e9377d49ad5d3607f1a58894b3592e7e3 /home/synopsys/installer5/snps_installer_temp_root_3576/finesim.taz

网友:
安装包有问题

楼主:
i have re downloaded  and checked same problem

网友:
引用 楼主:
i have re downloaded  and checked same problem

where are you download?

网友:
应该是文件包的问题。
taz应该是tar.gz的另一种命名形式。试试先对finesim.taz文件用gunzip解压缩,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再用tar -xvf解包。或直tar -xvfz看看能否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