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左右声道隔离度可以仿真么?

楼主(2020-04-24):
channel seperation是左右声道隔离度么?可以仿真么?

网友A:
指的是电路吗?这个后仿可能有点参考意义,提取R+C+CC。一个通道加1V的峰峰值的ac信号,对频率进行扫描。看另一个通道的输出。取-20log(VOUT/VIN)?尝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是电路吗?这个后仿可能有点参考意义,提取R+C+CC。一个通道加1V的峰峰值的ac信号,对频率进行扫描。看 ...

一个通道加1V的峰峰值的ac信号,对频率进行扫描。那另一个通道的输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通道加1V的峰峰值的ac信号,对频率进行扫描。那另一个通道的输入是什么?
...

悬空吧?不然有驱动的话不就没啥影响了?这个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通道加1V的峰峰值的ac信号,对频率进行扫描。那另一个通道的输入是什么?
...

给一个d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