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下图,有没有哪种公司能帮我把die取出来?

楼主(2020-04-24):
我目前已经激光把上面的塑封料去到这种程度了,有没有哪些专业的公司能帮我把die取出来。我们想研究。 求告知专业公司

楼主:
求各位大佬告知哪种公司能干这种事,就是把焊线拔掉,然后die取出来,

楼主:
估计要腐蚀 还有拔丝

网友A:
你们挺能折腾的啊
能做失效分析的公司一般都没问题
或者
搞IC Reverse Engineering的公司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挺能折腾的啊
能做失效分析的公司一般都没问题
或者

失效分析搞出来太贵了,我的量比较大  都在万以上,想着那种私人搞的 或者小作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效分析搞出来太贵了,我的量比较大  都在万以上,想着那种私人搞的 或者小作坊
...

这个量。。有点小大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了,这种目前是塑封材料的IC。应该可以用发烟硝酸和硫酸腐蚀掉塑封料,然后拔丝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但是谁会化时间帮你做这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但是谁会化时间帮你做这事呢?

不好意思,我要的是成品率,我也找到人帮我弄了

网友(2020-12-24):
放在硝酸里面,一锅煮,好像是这样处理的吧

网友(2022-04-01):
仪准科技

网友:
宏康或者洪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