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电路都是黄色的?

楼主(2020-04-24):
如题,而且线也不能点亮,有大侠知道怎么弄不?

网友A:
在新建你自己lib的时候不要attach到工艺库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新建你自己lib的时候不要attach到工艺库就OK了

谢谢,我后面去试一下

楼主:
谢谢,我后面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