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DS中layer怎么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情况是这样的:我想用ads来做一下cadence里的电感的电磁场仿真。我将cadence里的layout导出为GDSII文件,然后再导入ADS。这过程中需要一个衬底文件,(我用的IBM的工艺是提供ADS衬底的)我在cadence里找到了衬底文件,并成功导入到ADS中。但是我的老师说衬底的材料确实没有问题,但是层的定义可能不对。然后我发现直接将GDSII文件导入到ADS的时候确实会报没有 layermap file 的问题。所以我是需要改layer definition吗?我要怎么去改?根据什么改?希望论坛里的大佬可以给我解答,万分感谢!!!!

楼主:
哪位大佬能给个答案啊

网友A:
请问楼主从cadence哪里找到的衬底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从cadence哪里找到的衬底文件?

工艺文档里面有ADS的说明文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佬能给个答案啊

看下工艺文档里面应该有怎么在ADS里面做。我用的IBM的其他工艺,有ADS的说明文档。
引用一下原文
To use one set of these files in ADS2011, invoke ADS2011.x and create a new workspace. Then browse to the library of the newly created workspace and copy the substrate and technology files there.

重新打开刚才新建的workspace,就可以了。
要导入gds,库里面也有个layermap文件。这个可以参考ads的说明文档。

楼主(2020-05-24):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从cadence哪里找到的衬底文件?

cadence 下的PDK里,需要找一下

网友(2021-03-19):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2-10-3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 下的PDK里,需要找一下

请问下一般在哪个文件夹下呀?

网友(2023-08-15):
请问楼主导入的衬底文件是ltd格式的吗?有遇到过ADS报错没有CA层的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