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源晶振起振电路

楼主(2020-04-24):
起振电路有两个PAD(XI和XO) XO反馈到XI, XO通常是一个类似方波的信号,而XI是一个正弦信号,我的疑惑是起振电路的输出级是去放大XO信号,还是将XI信号整成方波信号输出???
上述两种输出方式都见过,但不清楚有何优缺点,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集成晶振电路一般情况下XI振幅较小,但是波形相对较好。XO的波形会比较差一点。两种似乎没啥区别。经过电平转换和整形,基本都是比较规整的方波。如果就是一个频点,可以有针对性的优化,如果是一个频段,那就做不到太完美。实测好像没发现有啥区别。

楼主:
谢谢指教~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两种输出方式,在实测中差别不大,如频率的精度,抖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晶振电路一般情况下XI振幅较小,但是波形相对较好。XO的波形会比较差一点。两种似乎没啥区别。经过电平 ...

谢谢指教~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两种输出方式,在实测中差别不大,如频率的精度,抖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