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FET的工艺偏差

楼主(2020-04-24):
MOSFET栅氧化层长度,厚度工艺波动一般是正态分布吗,方差如何确定?离子注入剂量,能量工艺波动符合何种分布?

网友A:
对于直接工艺偏差,包括各种尺寸,浓度,这些都符合正态分布,对于间接导致的偏差,这个需要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直接工艺偏差,包括各种尺寸,浓度,这些都符合正态分布,对于间接导致的偏差,这个需要具体分析
...

再请教一下,啥是直接啥是间接?光看直接的话,它的三西格玛区间有什么标准的限制吗,比如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