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闪存LLR软信息如何获取

楼主(2020-04-24):
因为想做个闪存的控制器,带有ECC纠错的能力,需要获取软信息,例如闪存内部硬判决之前的电压值?但是闪存I/O一般输出都是VDD/GND么,如何去获取判决之前的软信息呢?

网友:
获取软信息要有效果,要先對ECC硬纠错的能力壓力測試
有需要可以寄信給我

网友(2020-06-22):
要是有一种通用的可以不用多次retry的方法获取就好了

网友:
一定的工作流程来获取,比如 先向 Flash无编码写入预 先定义的 data pattern, 再无解码读回,然后根据 无解码读回,然后根据 出错 的信息计算得到 L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