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V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4-25):
部分代码如下。m_device_type = t_device_type'(get_val("CC_DEVIE_TYPE")) ,求助大佬这句的意思是什么?
typedef enum{
    EP = 0,
    RC = 1,
    SW = 2,
    DM = 3
    } t_device_type;
//----------------------------------------------------------------------
// Task call
//-----------------------------------------------------------------------
  initial begin
      enum_test;
  end
//----------------------------------------------------------------------
//task       :      enum_test
//description:     Operation on enumeration
//----------------------------------------------------------------------
    task enum_test;
       t_device_type m_device_type;
       m_device_type = t_device_type'(get_val("CC_DEVIE_TYPE"));
       m_device_type=m_device_type.first;     //Traversal enumeration with "do ...while"
       do
           begin
             $display("m_device_type=%s",m_device_type.name);
             m_device_type=m_device_type.next;
         end
         while(m_device_type!=m_device_type.first);
     endtask

//--------------------------------------
//------------------------------------------------------------------------
//function   :     get_val
//description:     First part, read constraint file
//                 second part, put back parameters
//------------------------------------------------------------------------
function bit[7:0] get_val(string name);
//part1:
    bit[7:0]params[string];
    string name ,line,sub_line,value_str,out_str;
    bit [7:0] value;
    integer r,file_handle;
    string  short_prod;

       file_handle=$fopen("constraint.v","r");
         if(!file_handle)
         begin
             $display("[%0t] FATAL {%m}: Unable to open file for reading\n", $time);
             return  1 ;
         end
         while (!$feof(file_handle))
         begin
             r = $fgets(line,file_handle);
             if(match_define(line,sub_line))begin
                 value_str="1" ; //default to 1
                 r = $sscanf(sub_line,"`define %s %s",name,value_str);
                 if(str_search(value_str,"h",out_str))
                      r= $sscanf(out_str,"%x",value);
                  else if (str_search(value_str,"b",out_str))
                      r= $sscanf(out_str,"%b",value);
                  else if (str_search(value_str,"d",out_str))
                      r= $sscanf(out_str,"%d",value);
                  else
                      r= $sscanf(out_str,"%d",value);

  params[name]=value;
                  foreach(params)   //check
                  $display("%s,%s,%d",out_str,name,value);
              end
          end
          $fclose(file_handle);
//part2 :put back parameters
        if(params.num()<=0)begin
            $display("[%0t] FATAL {%m}:Can't return value for parameter as the params array has zero content\n", $time);
            $finish;
         end
         if(params.exists(name)) begin
             return params[name];
         end else begin
             return 0 ;
         end
endfunction:get_val

网友A:
函数输入参数为字符串,把返回值强制转换为枚举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输入参数为字符串,把返回值强制转换为枚举类型?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在搞PCIe啊

楼主:
是的, 是v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