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SI仿真DDR时候喷到下面错误,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解决方法吗

楼主(2020-04-25):
SYSTEM SI仿真DDR时候喷到下面错误,请问哪位大神指导解决方法吗
simulation_input_spdsim.err Error 4051: The simulation stopped because V(n128, gnd) has value '-1198349566.639677 V' at time '5.143750 ns'. The amplitude of this signal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1000000000.000000 V',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bnormal behavior. Check the waveform, or reset the parameter 'blowup' to a larger value if it is desired.

网友(2020-07-10):
我也遇到相同錯誤 ERROR 4051,至今都未解決此問題!

Error 4051: The simulation stopped because V(n484, gnd) has value '-1.87954e+10 V' at time '0.21 ns'. The amplitude of this signal exceeds the blowup limit '1e+09 V',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bnormal behavior. Check the waveform, or reset the parameter 'blowup' to a larger value if it is des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