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安装求助 环境设置

楼主(2020-04-25):
30资产

verdi安装和license这些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在设置.bashrc的时候 用的下面这些代码(论坛看到的)
#VERDI
export PATH=$PATH:/home/tony/synopsys/verdi_2016.06-1/bin
export VCS_HOME=/home/tony/synopsys/vcs_2016.06
export VERDI_HOME=/home/tony/synopsys/verdi_2016.06-1
export NOVAS_HOME=/home/tony/synopsys/verdi_2016.06-1
anias verdi='verdi'

路径都改成自己的了  但还是启动不了现在我发现个问题  我verdi目录下的bin文件夹里  找不到verdi这个文件  那么我环境设置的时候是不是

anias verdi='verdi'

这句就不对了?而且打开窗口一直提示anias command not find,去掉上面这行就不提示了。
会不会是安装文件有问题,折腾了好久一直没安装上 求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情况是这么设置的 大家能否帮忙看看是哪里搞错了

手头没有verdi的路径,不记得具体位置了。晚上回去看看。建议先看下verdi_2016.06-1/bin下面有没有verdi这个可执行文件。如果没有,建议删除重新安装试试。看看安装的log文件,还缺什么不?这样似乎看不出啥问题,根本不存在verdi这个可执行文件,那就是一定有问题。

网友:
如果bin下没有verdi,那就是安装不完整。

网友:
anias verdi = 'verdi'
应该是
alias verdi = 'verdi'
是不是

网友:
示anias command not find,
缺lsb库

网友:
最后一行错了,所以报错。通常情况下,你写了这些路径,那就问题不大,应该好用了。可以尝试which verdi命令查看是否能正确显示verdi的路径。如果不行,那就有可能是安装过程出问题了。安装过程没报错?比如gcc版本不对或者其他什么文件安装失败?
最后,确认你的路径写的对?尤其是bin文件夹的位置。

网友(点评):
大哥我路径写在下面 您有空帮忙看看 安装过程报错的基本都是缺依赖 都装上了 ,我感觉还是verdi这里,都没有这个文件怎么能设置它呢。。

楼主:
是alias 直接copy的没细看
但还是开不起来 稍后我传一下截图

楼主:
大致情况是这么设置的 大家能否帮忙看看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path指错了,不应该指platform下面的bin,直接指安装目录下跟platform并列的那个bin即可。

网友(点评):
没有和这个并列的bin文件夹 这个bin路径应该只是版本的原因吧

网友A:
”export PATH=$PATH:/home/tony/synopsys/verdi_2016.06-1/bin“
这句是对的,图片里那句不对。

网友:
路径写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xport PATH=$PATH:/home/tony/synopsys/verdi_2016.06-1/bin“
这句是对的,图片里那句不对。
...

似乎他说这个bin路径下没有verdi可执行文件或者链接。所以感觉安装出问题了。安装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似乎他说这个bin路径下没有verdi可执行文件或者链接。所以感觉安装出问题了。安装失败了?
...

列一下安装目录的第一级都有什么子目录,应该有bin和platform,platform下有linux和suse等等,再下面另有一个bin;不要管platform下面的这一堆,直接指向第一级的那个bin就可以了。

关于环境的设置:
setenv verdi_home /install_dir/eda/verdi/*2016.06*
set path=($path $verdi_home/bin)
csh是类似这样的形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列一下安装目录的第一级都有什么子目录,应该有bin和platform,platform下有linux和suse等等,再下面另有 ...

曾经看过这个$verdi_home/bin下的文件,多数都是个可执行的脚本,用于系统和环境的判断,然后指向真正的可执行程序,也就是platform等下面的/bin文件夹的内容。他的路径最开始写的没啥问题,所以我觉得找不到可执行文件是安装错误。或者他用bash语法写的环境变量,然后默认用的csh?真不好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看过这个$verdi_home/bin下的文件,多数都是个可执行的脚本,用于系统和环境的判断,然后指向真正的 ...

我感觉问题就是这里了  我$verdi_home这个目录下没有bin文件夹 。 找了台能运行的电脑对比了下 我指定的那个目录本来就是没有verdi文件的 verdi原本应该是在$verdi_home/bin下 而且能直接执行的。至于缺少bin文件夹的原因我认为只能是安装文件的问题了

网友C:
在verdi安装完成后找到verdi2016各个文件夹中找 包含bin 文件夹,在bin文件夹里如果能找到verdi命令,并在该文件夹下启动verdi,如果能正常启动,则这就是path 变量应该设置的路径;一次解决路径不对,安装不对这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verdi安装完成后找到verdi2016各个文件夹中找 包含bin 文件夹,在bin文件夹里如果能找到verdi命令,并在 ...

问题就是都没有啊

网友:
如果连bin文件夹都找不到,就说明是安装不对,重新安装注意看安装过程中是否报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