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功耗图

楼主(2020-04-25):
十位的差分结构的ADC,数字输出最大的量不应该是是512嘛(其中有一位是符号位),怎么会是1024, ...

十位的差分结构的ADC,数字输出最大的量不应该是是512嘛(其中有一位是符号位),怎么会是1024, ...

网友: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ADC's output code
This amount is as follow
Number of Bits     Amount of Output Code
1                        2^1=2 (1, 0)
2                        2^2=4 (11, 10, 01, 00)
3                       2^3=8
...
and so on
...
10                     2^10=1024

So, this graph is correct.

网友A:
即使有一位符号位也是由1024个编码啊!+的512个,-的51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有一位符号位也是由1024个编码啊!+的512个,-的512个

范围确实是1024那么大,但是输出的值是有正负的啊,我觉得输出数字码应该是-512到511,不能达到1024呀

网友:
因为你自己的输出码里面没有分正负呀。
并且,通常意义上10位就是2^10个code,其实物理理解上就是1024个台阶。多好理解,分啥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