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基准启动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0-04-25):
请问这个电流模基准启动电路部分管子应该怎么设计,直流仿真各路都没有电流

网友:
文字都是乱码,只有图呀

网友A:
你的也是这样的吗?好奇怪

网友B:
你给的电源要有个上电的过程,要看tran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也是这样的吗?好奇怪

抱歉啊 刚看见,我的不是乱码的
我截图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电源要有个上电的过程,要看tran的吧

tran仿真电压输出都是nV,我对模拟IC设计还不太熟,电路参数设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小白我找不出来问题具体出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改正。

网友C:
个人观点:
1.NM13的L取最小值,并且W/L大一些,这样NM13关闭时其漏极电压会尽量低,关闭NM12。
2.为了方便设计,NM12取值和NM13一样
3.MP20和MP21应该时尽量限制该通路电流的,其L应该尽量大并且W/L应该尽量小以增加其电阻,从而使流过MP20和MP21的电流尽量小
4.然后按照4楼的说法,加个有上升过程的电源仿真,看看启动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tran仿真电压输出都是nV,我对模拟IC设计还不太熟,电路参数设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小白我找不出来问题具 ...

我也是刚入门,所谓启动电路就是上电的时候把电路启动起来,即给电路一个初始的电流,这样你的bangap电路中的电流就不会是0(因为电流是0也是满足这个电路的功能的),所以你不能仿真dc来看这个电流,即你的电压源要有vpwl 去写就好, 然后仿真用tran去跑。
至于为什么你tran跑出来的电压是你V级别 就是看你的参数设计的了 这个要具体自己一个电路电路的分析了,比如里面的比较器 放大器 这些东西你都要去看的  ,但是如果你的bangap 电压输出有问题 看看你电阻值给的对不对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
1.NM13的L取最小值,并且W/L大一些,这样NM13关闭时其漏极电压会尽量低,关闭NM12。
2.为了方便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刚入门,所谓启动电路就是上电的时候把电路启动起来,即给电路一个初始的电流,这样你的bangap电路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