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中的电容值问题,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0-04-25):
做毕业设计,PDK所给的电容值与电路所需要的电容值不符合,而且pdk所给电容的参数改不了,试问我应该是按照这个电容,比如cnl5的工艺文件重新画一个面积符合我电路要求的电容,还是应该拿cnl5的小电容值并联成我要的电容值。如果 我要并联的话,比如我要的是10,而cnl5的单位电容值是1.77,那怎么办,不能实现整数个并联。
图一是cnl5的相关参数(不可更改),图二是电路要求的电容值。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还有 有的电阻给的 3/3/2*rh ,这有什么物理意义,或者还有这样的 14.5/5*rh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没看得十分清楚,似乎是电路要求689(fF?)的电容两个并联,但是PDK中最小的尺寸的电容都大于689(fF?),如果是这样问问电路首先他要的容值是不是689fF,这个看他的电路器件属性应该也能看到。如果是的话把实际情况告诉他,问能不能把电容值调大,或者能不能把2个并联的换成一个,这样你调一个电容就能调到689*2了。
以及:电容的并联就是容值相加,跟电阻概念不一样,你想一下。
第二个问题:
问电路。怀疑是3/3的两个并联,一个单根的14.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没看得十分清楚,似乎是电路要求689(fF?)的电容两个并联,但是PDK中最小的尺寸的电容都大 ...

谢谢你呀,老师说按要求选电容类型,我再去pdk库里看看

网友:
试试mos电容? 要是限制了那也没啥好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