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里面如何仿真数字电路(有报错图片)

楼主(2020-04-25):
求助各位大佬,我在virtuoso里面点击file-import-verilog把写的计数器verilog文件导入了进去,导入的时候我就只是把verilog文件添加进去,目标库选好,然后就点击确定,系统就提示导入成功。 但是我拿这个计数器symbol做仿真的时候就报错,仿真不了……其实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virtuoso里面仿真数字电路,那是如何把对应的库文件与电路匹配的呢。。这个计数器导入进去只是一个symbol,没有schematic,也不能像模拟电路一样可以修改mos管的model name来对应到相应的库,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求助
以上就是计数器仿真的时候报的错,说生成不了Netlist

网友(2021-07-09):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2-13):
在ADE的setup中去找environment  然后再view list 中添加   “veriloga”,这样你写的veriloga的东西就能够生成网表了

网友(2024-03-27):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